基于stc8a8k单片机的DS1302+18b20串口输出程序

楼主(2021-01-31):
//部分程序
  1.                                                  /*

  2.      DS18B20温度采集
  3.      说明  DS18B20  是由DALLAS  半导体公司推出的一种的“一线总线”接口的温度传感器。测量温度范围为-55~+125 ℃
  4.                将单总线接到了P1.3口上  也就是一个IO就可以完成读取DS温度的功能

  5.                    但当然 时序是很重要的如果用来移植 请仔细计算好时序  如delay2us  是2us的延时
  6.                    delay1ms 是1ms的延时 这个延时都是在单片机内部晶振在27MHz 下 测出的程序累加延时
  7.                    虽然有偏差 但是已经比较接近了

  8.           DS18B20时序
  9.                   复位脉冲和应答脉冲 单总线上的所有通信都是以初始化序列开始        主机输出低电平,
  10.                                      保持低电平时间至少 480us,,以产生复位脉冲。接着主机释放总线,10K 的上拉电阻
  11.                                      将单总线拉高,延时15~60 us, 并进入接收模式(Rx)。接着DS18B20 拉低总线60~240 us,
  12.                                      以产生低电平应答脉冲, 若为低电平,再延时480 us 。
  13.                   写时序  写时序包括写0 时序和写1 时序。所有写时序至少需要60us,且在2 次独立的
  14.                           写时序之间至少需要 1us 的恢复时间,两种写时序均起始于主机拉低总线。
  15.                                   写 1 时序:主机输出低电平,延时2us,然后释放总线,延时60us 。
  16.                                   写0 时序:主机输出低电平,延时60us,然后释放总线, 延时2us 。
  18.                   读时序  单总线器件仅在主机发出读时序时,才向主机传输数据,所以,在主机发出读
  19.                           数据命令后,必须马上产生读时序,以便从机能够传输数据。所有读时序至少
  20.                                   需要60us,且在2 次独立的读时序之间至少需要 1us  的恢复时间。每个读时
  21.                                   序都由主机发起,至少拉低总线 1us 。主机在读时序期间必须释放总线,并且
  22.                                   在时序起始后的 15us 之内采样总线状态。典型的读时序过程为:主机输出低
  23.                                   电平延时 2us,然后主机转入输入模式延时 12us,然后读取单总线当前的电平,
  24.                                   然后延时50us。 ,
  25.           DS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想了解更多 请参考DS18B20的手册
  28.           DS18B20 IO为P13
  29.           串口跟踪显示

  30.       主频为11.0592MHz
  31.       串口波特率为9600
  33. */

#include  "stc8.h"                  //STC15头文件
#include  "def.h"                              //宏定义 常用函数
#include  "DELAY.H"                                  //延时函数
//#include  "spi.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s1302.h"

int Send_Time = 0;
int kk = 0;

void main()
{
    short temperature;                        //温度变量
        delay1ms(250);//等待系统稳定
        ds1302_init(); //DS1302初始化
        UartInit(); //串口的初始化

    delay1ms(200);
        DS1302_WriteTime(); //写入初始值
    delay1ms(20);
        Timer2Init();
                        //串口初始化
        delay1ms(200);
        EA = 1;
        UartSendStr("Uart temperature:\r\n");
        while(1)
        {
         if(Send_Time >= 1500)
         {
         UartSendStr("TIME:\t");
         DS1302_send();
         UartSendStr("temperature:\t");
         temperature=read_temp();                                                                                   //读取温度值
     if(temperature<0)                   //是负温度
         UartSendByte('-');
           UartSendByte(temperature/100%10+'0');                 //串口温度显示
           UartSendByte(temperature/10%10+'0');
           UartSendByte('.');
           UartSendByte(temperature%10+'0');
           UartSendStr("\r\n");
           Send_Time = 0;
          }
          // delay1ms(1500);

        }

}

void TM2_Isr(void) interrupt 12  using 2
{        kk++;
    Send_Time++;
        if(Send_Time>2500){Send_Time=0;}
    if(kk>1000){P55 = !P55;kk=0;}                                 //测试端口
    AUXINTIF &= ~T2IF;                          //清中断标志                      //清中断标志
}

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
程序2021_1_31串口打印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