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51单片机定时器1分秒表倒计时?

楼主(2021-01-31):
普中科技的板子,74CH138

网友A: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
普中51 按键 正反 60秒计时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P2^2; //位选
sbit b=P2^3;
sbit c=P2^4;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uchar temp,aa,shi,ge,zan;
uchar flag1=0,flag2=0,flag3=0;
uchar num=60;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显示0~F的值
void delay(uint t);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void init();
void key_scan();

void delay(uint t) //延时
{
        uint j,k;
        for(j=t;j>0;j--)
            for(k=110;k>0;k--);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a=1,b=1,c=1; //位选
        P0=table[shi]; //发送段码
        delay(1);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a=0,b=1,c=1; //位选
        P0=table[ge]; //发送段码
        delay(1);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void init()
{
        num=60;
        temp=0;
        zanting=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key_scan()//键盘扫描
{

        if(!k1)
        {
                delay(10);
                if(!k1)
                flag1=1;
        }
        if(!k2)
        {
                delay(10);
                if(!k2)
                flag2=1;
        }
        if(!k3)
        {
                delay(10);
                if(!k3)
                flag3=1;
        }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
                key_scan();
                if(flag1)
                {
                        if(aa==20)
                        {
                                shi=temp/10;
                                ge=temp%10;
                                aa=0;
                                temp++;
                                if(temp==60)
                                {
                                        temp=0;
                                }
                        }
                        key_scan();
                        if(flag2||flag3){flag1=0;break;}
                }
                if(flag2)
                {
                        if(aa==20)
                        {
                                shi=num/10;
                                ge=num%10;

                                aa=0;
                                num--;
                                if(num==0)
                                {
                                        num=60;
                                }
                        }
                        key_scan();
                        if(flag1||flag3){flag2=0;break;}
                }
                display(shi,ge);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zanting=1;
}

网友B:
实现倒计时不需要74CH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