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解单片机LCD12864驱动程序问题

楼主(2021-01-31):
uchar code table_1[]="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uchar code table_2[]="0123456789";

void display()
        {

                write_comm(0x90+0x04);

                write_dat(table_1[tmp]);

        }

用12864做的显示其中一段,变量tpm是EC11编码器的值 ,display()用table_2时,就能正常显示,用table_1时就不能显示了,这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A:
马上去看看这个贴子的资料 LCD12864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2-1.html
看完你就轻轻松松搞定它了

网友A:
51黑论坛搜索《LCD12864中文资料包 容易看明白》   这个贴子

网友B:
在程序中加几句就可以随心显示了.
如果你能看懂我的话,表示人人都可以猜道你写了什么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程序中加几句就可以随心显示了.
如果你能看懂我的话,表示人人都可以猜道你写了什么程序

好像 可能  大概  也许  没看懂

网友C:
write_dat 里面的代码贴出来呀。。。。不然怎么知道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write_dat 里面的代码贴出来呀。。。。不然怎么知道哪里不对/

write_dat 里的代码没有问题的,因为运行table_2[]就没有问题,显示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write_dat 里的代码没有问题的,因为运行table_2[]就没有问题,显示正常。

那请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D:
因为中文是用两字节表示的。

网友A:
都说了 去看我贴子 写得明明白白的 在这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中文是用两字节表示的。

这个我也考虑过,只是在网上下载的程序,
write_com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table_1);

也是可以显示出来的,是加的比较快?

网友E:
write_com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table_1);
根据显示速度正常显示的,只是执行16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write_comm(0x80);
for(i=0;i

迷糊了。。。。。。
突然 明白了  什么!!!!!

网友F:
这个就一下子看不出来,其余的代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