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2单片机利用XPT2046实现AIN3的端口电压读取并显示在数码管上

楼主(2021-01-31):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sfr  P4 = 0xe8;

sbit DAOUT =P4^4;
sbit DOUT = P2^5 ;
sbit DIN  = P2^0 ;
sbit CS   = P3^7 ;
sbit DCLK = P2^1 ;
sbit DU   =        P2^6 ;
sbit WE   =        P2^7 ;

uchar count,index;
uchar code SMGduan[]=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数码管位选码
uchar code SMGwei[] = {0xfe, 0xfd, 0xfb, 0xf7};
uint  voltage;

void  display(uint i){
        uchar q, b, s, g;
        static uchar wei;
        q = i / 1000;
        b = i % 1000 / 100;
        s = i % 100 / 10;
        g = i % 10;
//        P0 = 0XFF;//清除断码
        WE = 1;//打开位选锁存器
        P0 = SMGwei[wei];
        WE = 0;//锁存位选数据
//        P0 = 0XFF;//清除断码
        switch(wei)
        {
                case 0: DU = 1; P0 = SMGduan[q];        DU = 0; break;//0x80加上小数点
                case 1: DU = 1; P0 = SMGduan[b];         DU = 0; break;        [/b][b]
                case 2: DU = 1; P0 = SMGduan[s];         DU = 0; break;[/s][s]
                case 3: DU = 1; P0 = SMGduan[g];         DU = 0; break;
        }
        wei++;
        if(wei == 4)
                wei = 0;
}

void initP1(){
EA  = 1;
ET0 = 1;
TR0 = 1;
TMOD|=0x01;
TH0 = 0xED;
TL0 = 0xFF; //定时5ms
}

void initP3(){
EA  = 1;
ET1 = 1;
TR1 = 1;
TMOD|= 0x20;
TH1 = 0xDC ;
TL1 = 0xDC ;

}

void delayMS(INT16U Time){
          INT16U i;
          do{
                  i=MAIN_Fosc/96000;
                    while(--i);
  }while(--Time);
}

void SPLWrite(uchar DATE){
    uchar i;
        for(i=0;i<8;i++){
            DCLK=0;
            if(DATE & 0x80)
                         DIN = 1;
                else DIN = 0;
                DCLK = 1;
                DATE<<=1;
        }
        DIN=0;
}

uint ADvalue(){
         uchar i;
        uint value;
        for(i=0;i<12;i++){
           value<<=1;
           DCLK = 1;
           DCLK = 0;
           if(DOUT)
                           value|=0x01;
        }
        return(value);
}

uint ADInput(uchar DATE){
          uint value1;
          CS = 0;
          SPLWrite(DATE);
          DCLK = 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CS = 1;
          value1= ADvalue();
          //value1 = ADvalue();
          return(value1);
}

void main(){
        initP1();
        initP3();
        count=255;
        while(1){
         voltage = ADInput(0xe4);
//         voltage=voltage * 1.2207 ;
         delayMS(1000);
        }

}
void interP1() interrupt 1{
   TH0 = 0xED;
   TL0 = 0xFF; //定时5ms
   display(voltage);
}
void interP3() interrupt 3{
   index++;
   if(index<=count)
                        DAOUT = 1;
   else   DAOUT = 0;

}

网友A:
那你只用了 AIN3吗?  不是还有 AIN0,1,2  还有DOUT呢?  有没有代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