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LED的参数?

楼主:
不知道名称,型号无法搜到。(可以看到6个管芯,测试数据如图)在此请教了!多谢。

网友A(2021-02-01):
你这是
LED大功率COB灯珠 3w
此灯珠芯片不可以直接接220V电压,需搭配相应瓦数的变压器/电源驱动(此项很重要)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
LED大功率COB灯珠 3w
此灯珠芯片不可以直接接220V电压,需搭配相应瓦数的变压器/电源驱动(此项很 ...

多谢!

网友C:
测了这么多,最关键的参数——亮度你没说。电流到了一定程度,继续增加电流亮度不增加,就是额定电流。

网友:
测了这么多,最关键的参数——亮度你没说。电流到了一定程度,继续增加电流亮度不增加,就是额定电流。

最关键的参数,亮度恰恰测不了!你说的“继续增加电流亮度不增加,就是额定电流。到“额定电流”前后是缓慢变的还是突变的?测的准吗?按一个灯芯0.5W估算差不多。亮度测量仪器不常见吧?亮度和与光源的距离有什么关系?很重要吧?这点很难掌握,普通照明谁去测亮度?

网友:
测了这么多,最关键的参数——亮度你没说。电流到了一定程度,继续增加电流亮度不增加,就是额定电流。

额定电流不是这么定义的吧?我觉得应该是长时间不损坏,安全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