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水杯源程序与Proteus仿真

楼主(2021-01-31):
/**
  ************************************* Copyright ******************************
  * FileName   : Main1.c
  * Version    : v1.0
  * Author     : superman
  * Date       : 2021-01-22
  * Description:
  电阻温度换算公式:R2=R1*(T+t2)/(T+t1).
   t1-----绕组温度常温20°C
   T------电阻温度常数(铜线取235,铝线取225)
   t2-----换算温度(75°C或15°C)
   R1----测量电阻值
   R2----换算电阻值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DC.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T_constant 235
/**
  ************************************* Copyright ******************************
引脚定义
  ******************************************************************************
*/
sbit top_pin=P1^2;
sbit buzzer_pin=P2^6;
sbit hour_pin=P3^0;
sbit minute_pin=P3^1;

char strTemp[10]= {'0','1','2','3','4','5','6','7','8','9'};//lcd显示数组
/**
  ************************************* Copyright ******************************
变量初始化
  ******************************************************************************
*/
unsigned int  myData[4];
int drink_compensate[2],my_compensate_last,my_compensate;
unsigned char AD_CHANNEL;
unsigned int  myTime[3];
unsigned int volume_now,volume_last;
unsigned int  show_flag=0,time_flag=0,buzzer_flag=0;

/* -------------------------------- begin  -------------------------------- */
/**
  * @Name    display
  * @brief
  * @param   : [输入/出]
  * @retval
  * @author
  * @Data    2021-01-22
①LCD1602A 可以显示两行字符,一行显示16个;
②只能显示数字和字母(5X7的点阵)不能显示汉字;
③每个字符之间有间隔;
④引脚图
**/
/* -------------------------------- end -------------------------------- */
void display()//显示程序
{
    int T_ge,T_shi,T_bai;

    LCD_set_position(0);//定位到第一行

    LCD_prints("T:");
    LCD_printc(strTemp[DateTime[2]/10]);
    LCD_printc(strTemp[DateTime[2]%10]);
    LCD_printc(':');
    LCD_printc(strTemp[DateTime[1]/10]);
    LCD_printc(strTemp[DateTime[1]%10]);
    LCD_printc(':');
    LCD_printc(strTemp[DateTime[0]/10]);
    LCD_printc(strTemp[DateTime[0]%10]);
    LCD_printc(' ');
    T_bai=tvalue/100;
    T_bai=T_bai%10;
    LCD_printc(strTemp[T_bai]);
    T_shi=tvalue/10;
    T_shi=T_shi%10;
    LCD_printc(strTemp[T_shi]);
    LCD_printc('.');
    T_ge=tvalue%10;
    LCD_printc(strTemp[T_ge]);
    LCD_printc('C');

    LCD_set_position(0x40);//第二行显示AD采样值
    LCD_prints("A:");
    LCD_printc(strTemp[myTime[2]/10]);
    LCD_printc(strTemp[myTime[2]%10]);
    LCD_printc(':');
    LCD_printc(strTemp[myTime[1]/10]);
    LCD_printc(strTemp[myTime[1]%10]);
    LCD_printc(' ');
    LCD_printc(' ');
    if(show_flag==0)
    {
        LCD_prints("N:");
        LCD_printc(strTemp[my_compensate/100]);
        LCD_printc(strTemp[my_compensate/10%10]);
        LCD_printc(strTemp[my_compensate%10]);
    }
    else
    {
        LCD_prints("D:");
        LCD_printc(strTemp[drink_compensate[1]/100]);
        LCD_printc(strTemp[drink_compensate[1]/10%10]);
        LCD_printc(strTemp[drink_compensate[1]%10]);
    }
    LCD_printc('m');
    LCD_printc('l');
}
/**
  ************************************* Copyright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1ms(void)   //误差 0.00000000000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25; b>0; b--)
        for(a=57; a>0; a--);
}
int now_time=0,last_time=0;//定义两个标志位
/* -------------------------------- begin  -------------------------------- */
/**
  * @Name    time_10s
  * @brief
  * @param   : [输入/出]
  * @retval
  * @author
  * @Data    2021-01-22

  10秒计时函数,用于lcd显示切换
**/
/* -------------------------------- end -------------------------------- */
int time_10s()
{
    static int time_count=0;
    if(last_time!=now_time)
    {
        time_count++;
        last_time=now_time;
    }
    if(time_count>=10)
    {
        time_count=0;
        return 1;
    }
    return 0;
}
/* -------------------------------- begin  -------------------------------- */
/**
  * @Name    change_alarm_Time
  * @brief
  * @param   : [输入/出]
  * @retval
  * @author
  * @Data    2021-01-22
    修改定时时间
**/
/* -------------------------------- end -------------------------------- */
void change_alarm_Time()
{
    if(hour_pin==0)//小时按键按下
    {   delay1ms();
        if(hour_pin==0)
            myTime[2]++;
        if(myTime[2]>=24)
            myTime[2]=0;
    }
    if(minute_pin==0)//分钟按键按下
    {   delay1ms();
        if(minute_pin==0)
            myTime[1]++;
        if(myTime[1]>=60)
            myTime[1]=0;
    }

}
/* -------------------------------- begin  -------------------------------- */
/**
  * @Name    measure_water
  * @brief
  * @param   : [输入/出]
  * @retval
  * @author
  * @Data    2021-01-22
    水位测量函数
**/
/* -------------------------------- end -------------------------------- */

void measure_water()
{
    if(top_pin==0)//水杯盖子没打开
    {
        drink_compensate[0]=my_compensate_last-my_compensate;
        my_compensate_last=my_compensate;
    }
    else
    {

    }
    if(drink_compensate[0]>30)
    {
        show_flag=1;
        drink_compensate[1]=drink_compensate[0];
    }
    if(show_flag==1)
    {
        if(time_10s()==1)
            show_flag=0;
    }
}

/* -------------------------------- begin  -------------------------------- */
/**
  * @Name    alarm_buzzer
  * @brief
  * @param   : [输入/出]
  * @retval
  * @author
  * @Data    2021-01-22
  定时蜂鸣器报警
**/
/* -------------------------------- end -------------------------------- */

void alarm_buzzer()
{
    static alarm_count=0;
    if(myTime[2]==DateTime[2]&&myTime[1]==DateTime[1]&&myTime[0]==DateTime[0]&&buzzer_flag==0)
    {
        buzzer_flag=1;
    }
    if(buzzer_flag==1)
    {
        if(last_time!=now_time)
        {
            if(now_time%2==0)
            {
                alarm_count++;
                buzzer_pin=0;
            }
            else
                buzzer_pin=1;
            if(alarm_count>=10)
            {
                alarm_count=0;
                buzzer_flag=0;
                buzzer_pin=1;
            }
            last_time=now_time;
        }

    }

}

/* -------------------------------- begin  -------------------------------- */
/**
  * @Name    change_my_temperature
  * @brief
  * @param   in_Resistance: [输入/出]
**                         in_Temperature: [输入/出]
  * @retval
  * @author
  * @Data    2021-01-22
   温度补偿函数
**/
/* -------------------------------- end -------------------------------- */

int change_my_temperature(int in_Resistance,int in_Temperature)//电阻温度补偿换算公式:R2=R1*(T+t2)/(T+t1)
{
    int out_temperature=0;
    float middle1=0,middle2=0,middle3=0;
    middle1=T_constant+in_Temperature;
    middle2=T_constant+20;
    middle3=middle1/middle2;
    out_temperature= in_Resistance*middle3;
    return out_temperature;
}

/* -------------------------------- begin  -------------------------------- */
/**
  * @Name    control
  * @brief
  * @param   : [输入/出]
  * @retval
  * @author
  * @Data    2021-01-22
控制函数
**/
/* -------------------------------- end -------------------------------- */

void control()//控制函数
{
    measure_water();
    change_alarm_Time();
    alarm_buzzer();
}

/* -------------------------------- begin  -------------------------------- */
/**
  * @Name    Ad_receive
  * @brief
  * @param   None
  * @retval
  * @author
  * @Data    2021-01-22
AD读取函数
**/
/* -------------------------------- end -------------------------------- */

void Ad_receive(void)//ad读取函数
{
    switch(AD_CHANNEL)
    {
    case 0:
        ISendByte(PCF8591,0x41);
        myData[0]=IRcvByte(PCF8591);  //ADC0 模数转换1
        break;

    case 1:
        ISendByte(PCF8591,0x42);
        myData[1]=IRcvByte(PCF8591);  //ADC1  模数转换2
        break;
    case 2:
        ISendByte(PCF8591,0x43);
        myData[2]=IRcvByte(PCF8591);  //ADC2        模数转换3
        break;
    case 3:
        ISendByte(PCF8591,0x40);
        myData[3]=IRcvByte(PCF8591);  //ADC3   模数转换4
        break;
    }
    if(++AD_CHANNEL>4) AD_CHANNEL=0;
}

/* -------------------------------- begin  -------------------------------- */
/**
  * @Name    init_Time
  * @brief
  * @param   : [输入/出]
  * @retval
  * @author
  * @Data    2021-01-22
时间初始化函数
**/
/* -------------------------------- end -------------------------------- */

void init_Time()
{
    GetTime();
    now_time=DateTime[0];
    last_time=now_time;
    myTime[2]=DateTime[2];
    myTime[1]=DateTime[1];
    myTime[0]=0;
}

/* -------------------------------- begin  -------------------------------- */
/**
  * @Name    InitTimer0
  * @brief
  * @param   None
  * @retval
  * @author
  * @Data    2021-01-22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
/* -------------------------------- end --------------------------------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0D8;
    TL0 = 0x0F0;
    EA = 1;
    ET0 = 1;
    TR0 = 1;
}

/* -------------------------------- begin  -------------------------------- */
/**
  * @Name    init_all
  * @brief
  * @param   : [输入/出]
  * @retval
  * @author
  * @Data    2021-01-22
初始化全部
**/
/* -------------------------------- end -------------------------------- */

void init_all()
{
    LCD_initial();//lcd1602初始化
    Ad_receive();//水量采集
    my_compensate_last=my_compensate;
    drink_compensate[0]=0;
    init_Time();
    InitTimer0();
}

/* -------------------------------- begin  -------------------------------- */
/**
  * @Name    main
  * @brief
  * @param   None
  * @retval
  * @author  帅气鹏
  * @Data    2021-01-22
   主函数
**/
/* -------------------------------- end --------------------------------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init_all();
    while(1)
    {
        GetTime();
        now_time=DateTime[0];
        Ad_receive();//ad采集
        my_compensate=change_my_temperature(myData[0],tvalue/10);
        display();//显示
        control();
    }
}

/* -------------------------------- begin  -------------------------------- */
/**
  * @Name    Timer0Interrupt
  * @brief
  * @param   None
  * @retval
  * @author  帅气鹏
  * @Data    2021-01-22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
**/
/* -------------------------------- end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0D8;
    TL0 = 0x0F0;
    read_temp();
}

网友A:
兄弟当年是几等奖哦

网友B(2022-11-07):
有语音提醒吗

网友B:
可以实现实时显示水位吗

网友C:
做实物难吗大佬

楼主(2023-01-16):
我这里采用的是蜂鸣器哦,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实时显示水位吗

可以的哦,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实物难吗大佬

不难的哦,亲,将您需要的功能集成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