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 交流电过零检测的电路

楼主(2021-01-31):
分享一个 交流电过零检测的电路,过零瞬间光耦导通(元件参数仅供参考),附:光耦输出波形

网友A:
这种过零检测的电路相较于其它的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B:
此电路只能检测一个方向的过零

网友C:
过于复杂了,AC220V后面串2支30K/2W电阻接到光耦上,两个方向都可检测到过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只能检测一个方向的过零

是两个方向的过零都能检测,看示波器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于复杂了,AC220V后面串2支30K/2W电阻接到光耦上,两个方向都可检测到过零

是两个方向的过零都能检测,看示波器图形

网友D:
GC1、GC2、PD9毫无必要,不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GC1、GC2、PD9毫无必要,不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

有空多学学模电基础

网友E(2023-09-06):
电路错的

网友F:
经验是 电阻要选2w以上的,,,,

网友G:
能说明一下具体工作原理吗?

网友H:
一只电阻+一只双向稳压管或者不加+一只814光耦就可以了,用不着这么复杂,当然,加一只电容更好。双向稳压管可以起钳位作用解决高电压时对光耦的冲击电流,这样可以适当减小限流电阻以确保低电压时流过光耦初级的电流不至于过小,增加电容器可以增加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H:
三极管的基极偏置电流从哪里获得?

网友I:
直接电阻进双向光耦,整流二极管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