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玩的四轴无人机 遥控器不见了,我拆来试验单片机 有四个led和四个电机

楼主:
我拆来试验单片机 有四个led和四个电机带页片,感觉收藏蛮多的,哈

网友A(2021-02-13):
什么手机, 上面的电阻 和 IC 文字都拍的好清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手机, 上面的电阻 和 IC 文字都拍的好清晰

P30 PRO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手机, 上面的电阻 和 IC 文字都拍的好清晰

调整好拍摄角度和光线,一般手机都能拍清楚

网友D(2021-04-15):
MCU是什么型号呀,看不清

网友B:
最大的那块是MCU吗?我也不会看电路板

网友E(2021-07-13):
这货随便飞飞还是可以的

网友B(2021-08-16):
是的,装起来还是可以飞的,想用st32控制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