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SPWM输出占空比顺序不对,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求助,51单片机,SPWM输出占空比顺序不对,不知什么原因?

        使用24.576M晶振!!!
        要求SPWM滤波后,得到50Hz正弦波。。。
        单片机P0.0 输出50Hz交流正半周的SPWM信号。。。
        单片机P0.1 输出50Hz交流负半周的SPWM信号。。。

        输出正半周加负半周时间正好是20mS。50Hz频率没有问题了。。。
        但是SPWM输出占空比顺序不对。
        程序中写的是 %10、%20、%40、%60、%80、%80、%60、%40、%20、%10。。。。。
        示波器显示的是 %10、%10、%20、%40、%60、%80、%80、%60、%40、%20。。。。。

研究了半天,找不出原因来???

网友A(2021-02-02):
下载文件是坏的

网友B:
没有呀!!!可以仿真的。。。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什么情况

网友C:
我感觉是你初始化的时候就是 0xff 0x33然后就已经按10%占空比在出了

网友C:
我们之前调试的时候是用DAC直接打出来看波形是不是正弦

网友B:
歪打正着,解决了问题。

却对定时器的原理更加迷糊了。。。。。。。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求各位大佬,讲解一下。。。。。

网友D:
dr>10的程序会一直执行if里的程序,而dr==10的程序只执行一次if里的程序

网友E(2021-05-03):
你直接跳过了dr = 0 的情况

网友E:
if(!output)
        {
               if(!dr)
                 out2= 1;
               else
                out1=1;
        }
           else
                  if(!dr)
                 out1= 1;
               else
                out2=1;

}
帮你改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