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大佬们,keil5的debug中如何显示数组中的值?

楼主(2021-02-01):
       以下是小弟C51单片机显示交通灯的代码,个人觉得逻辑上没问题,编译也没错误没警告,但是程序跑起来是彻底乱套,于是想通过debug观察其中每一个变量的值,特别是 uchar xianshi[8]  这一个数组中的值,于是我在主函数的第一条语句设置了断点以后,设置了watch1,但是始终没有显示uchar xianshi[8] 中的内容,而是
  D:0x0B xianshi[] "" 是什么意思?

以下是小弟我的单片机交通灯代码:
#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traffic = P1;
sbit duanxuan = P0;

sbit LSA = P2^2;
sbit LSB = P2^3;
sbit LSC = P2^4;

sbit bao_ren_hong = P1^0;
sbit bao_ren_lv = P1^1;

sbit bao_ma_hong = P1^2;
sbit bao_ma_huang = P1^3;
sbit bao_ma_lv = P1^4;

sbit qian_ma_hong = P1^5;
sbit qian_ma_huang = P1^6;
sbit qian_ma_lv = P1^7;

sbit qian_ren_hong = P3^0;
sbit qian_ren_lv = P3^1;

uchar num = 0;

code uchar smgdx[16]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共阴

uchar xianshi[8]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a;
    TH0 = 0xfc;
          TL0 = 0x18;
          a++;
          if(a==1000)        //定时一秒
                {
                    num++;
                          a = 0;
                }
}

void display()
{
    uchar j;
          for(j=0;j<8;j++)
          {
              switch(j)
                                {
                                          //case 0: LSA=0,LSB=0,LSC=0;break;
                              //case 1: LSA=1,LSB=0,LSC=0;break;
                              case 2: LSA=0,LSB=1,LSC=0;break;
                              case 3: LSA=1,LSB=1,LSC=0;break;
                              //case 4: LSA=0,LSB=0,LSC=1;break;
                              //case 5: LSA=1,LSB=0,LSC=1;break;
                              case 6: LSA=0,LSB=1,LSC=1;break;
                              case 7: LSA=1,LSB=1,LSC=1;break;
                                }
                                if(num<31)
                                {
                                    xianshi[0] = 0x00;
                                          xianshi[1] = 0x00;
                                          xianshi[2] = smgdx[(30-num)/10];
                                          xianshi[3] = smgdx[(30-num)%10];
                                          xianshi[4] = 0x00;
                                          xianshi[5] = 0x00;
                                          xianshi[6] = smgdx[(30-num)/10];
                                          xianshi[7] = smgdx[(30-num)%10];
                                          duanxuan = xianshi[j];
                                    delay(50);
                                    duanxuan = 0x00;
                                }
                                if((31<=num)&&(num<36))
                                {
                                    xianshi[0] = 0x00;
                                          xianshi[1] = 0x00;
                                          xianshi[2] = smgdx[(35-num)/10];
                                          xianshi[3] = smgdx[(35-num)%10];
                                          xianshi[4] = 0x00;
                                          xianshi[5] = 0x00;
                                          xianshi[6] = smgdx[(35-num)/10];
                                          xianshi[7] = smgdx[(35-num)%10];
                                          duanxuan = xianshi[j];
                                    delay(50);
                                    duanxuan = 0x00;
                                }
         if((36<=num)&&(num<66))
                                 {
                                    xianshi[0] = 0x00;
                                          xianshi[1] = 0x00;
                                          xianshi[2] = smgdx[(66-num)/10];
                                          xianshi[3] = smgdx[(66-num)%10];
                                          xianshi[4] = 0x00;
                                          xianshi[5] = 0x00;
                                          xianshi[6] = smgdx[(66-num)/10];
                                          xianshi[7] = smgdx[(66-num)%10];
                                          duanxuan = xianshi[j];
                                    delay(50);
                                    duanxuan = 0x00;
                                 }
                                 if((num<=66)&&(num<71))
                                 {
                                    xianshi[0] = 0x00;
                                          xianshi[1] = 0x00;
                                          xianshi[2] = smgdx[(71-num)/10];
                                          xianshi[3] = smgdx[(71-num)%10];
                                          xianshi[4] = 0x00;
                                          xianshi[5] = 0x00;
                                          xianshi[6] = smgdx[(71-num)/10];
                                          xianshi[7] = smgdx[(71-num)%10];
                                          duanxuan = xianshi[j];
                                    delay(50);
                                    duanxuan = 0x00;
                                 }
    }
}
void Timer0_open()
{
    TMOD = 0x01;
          EA = 1;
          ET0 = 1;
          TR0 = 1;
          TH0 = 0xfc;      //定时1ms
          TL0 = 0x18;
}
void main()
{
    Timer0_open();
          while(1)
    {
              if(num<31)
                    {
            traffic = 0xff;              //先让全部交通灯熄灭
                                          bao_ren_hong = 0;
            bao_ma_hong = 0;
            qian_ma_lv = 0;
            qian_ren_lv = 0;
                                          display();
                    }
                                if((31<=num)&&(num<36))
                                {
                                          traffic = 0xff;              //先让全部交通灯熄灭
                                          bao_ren_hong = 0;
            bao_ma_hong = 0;
            qian_ma_huang = 0;
            qian_ren_lv = 0;
                                          display();
                                }
              if((36<=num)&&(num<66))
                                {
                                          traffic = 0xff;             //先让全部交通灯熄灭
            bao_ren_lv = 0;
            bao_ma_lv = 0;
            qian_ma_hong = 0;
            qian_ren_hong = 0;
                                          display();
                                }
                                if((num<=66)&&(num<71))
                                {
                                          traffic = 0xff;              //先让全部交通灯熄灭
            bao_ren_lv = 0;
            bao_ma_huang = 0;
            qian_ma_hong = 0;
            qian_ren_hong = 0;
                                          display();
                                }
                                if(num==70)
                                          num = 0;
    }
}

小弟我就想问一下keil 5 的debug中如何显示一个数组的值,是需要手动输入数组的初值吗?  watch 1中显示的D:0x0B xianshi[] ""  是什么意思呢?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D:0x0B xianshi[] "" 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数组分配的地址在内存0x0B开始的存储单元,要看到数据,只需要通过菜单打开:VIEW→MEMORY WINDOWS→MEMORY1, 然后在弹昢的窗口中输入d:0x0B 就可以看到连续8个存储单元的值是该数组的值

网友B:
左侧小加号可以展开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0x0B xianshi[] "" 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数组分配的地址在内存0x0B开始的存储单元,要看到数据,只需要 ...

感谢您的解答!可我按照您的操作,view→memory windows→memory 1操作以后,出现这个界面:C:\Users\11587\Desktop ,我点击单步执行,xianshi[] 的寄存器中值一直都没有变?

网友C:
把“+”号点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