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led灯条驱动的问题

楼主(2021-02-02):
现在有个led灯条
,12v能直接点亮
一个正极,三个颜色负极
想通过一个ic,直接接入这四根线
通过按键切换颜色
ic可以直接接入吗?
那个ic,或者芯片可以做到

网友A:
io控制三极管就好了, 那边还是12V驱动, io驱动三极管可以控制颜色

网友B:
1一般这种情况是正极直接接电源,负极接三极管,IC通过控制三极管通断控制LED灯,LED驱动虽然有专门的恒压恒流IC,但是很少12V的,大多3.3V,5V的为了方便单片机控制

网友C:
用单片机来控制会方便一些,成本也比较低,比如采用廉价的STC单片机+IO口芯片的方法。如果是采用纯硬件逻辑电路来实现的话,电路会比较复杂,材料成本也会高一些。

网友D:
程序控制的话,单片机+ULN2003驱动。不编程的话,用ULN2003就可以,ULN20037路输入7路输出。

网友E:
单片机直接接电流大了,需要加三极管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控制三极管就好了, 那边还是12V驱动, io驱动三极管可以控制颜色

τ 宝有成品芯片吗?
有没有详细的型号

楼主:
新人,什么都不懂,τ 宝这种ic能做到吗,还需要什么东西吗?,谁能帮忙画个图纸,谢谢了

网友F:
为啥只会伸手,不会自己搜一搜?下面的都是坛子里现成的。
LED低压灯条灯带方案应用-NU501
http://www.51hei.com/bbs/dpj-140653-1.html
另一个
http://www.51hei.com/bbs/dpj-19660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