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这个液晶的驱动数据

楼主(2021-02-02):
如题  如有数据手册请吿知一二,不胜感谢。

网友A:
10脚的一般很好猜的,5粗5细一般都是细的数据,粗的是控制加背光,我没有实物只能告诉你这些

网友B:
使用不同的芯片驱动程序完全不同。现在4寸分辨率800×480的屏价格不超过60元,厂家提供完全的例程。不值得在这个屏上花费精力!

网友C:
一个这种类似的屏,网上20快去包邮,还有例程。不要在这里猜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本着DIY的精神想节省一点是一点,也能挑战下自己,罪过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