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89C51单片机的计时器 秒表,数控程序设计 Proteus仿真

楼主(2021-02-02):
硬件设计:
AT89C51单片机,RespaCK—8排阻,按键,7SEGMPX2cc数码管,导线,power电源,ground地线。
单片机8个P0口控制数码管8段点亮(显示数字0~9),P2口控制2个数码管点亮。通过排阻进行限流,同时当上拉电阻,能把信号钳位在高电位。通过按键从上到下分别是启动,停止,复位。
软件设计: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3^0; //定义"启动"按钮
sbit key2=P3^1; //定义"停止"按钮
sbit key3=P3^2; //定义"复位"按钮
uchar p,a,s,g;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共阴极数码管编码
void display(uchar s,uchar g); //声明显示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z); //声明延时子函数
void init(); //声明初始化函数
void main()
{
init(); //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
if(key1==0) //检测"启动"按钮是否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动
if(key1==0) //再次检测 "启动"按钮是否按下
{
while(!key1); //松手检测,若按键没有释放, key1 始终为0,那么!key1 始终为 1,程序就一直停在此
TR0=1; //启动定时器开始工作
}
}
if(key2==0) //检测"停止"按钮是否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动
if(key2==0) //再次检测 "停止"按钮是否按下
{
while(!key2); //松手检测
TR0=0; //关闭定时器
}
}
if(key3==0) //检测"复位"按钮是否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动
if(key3==0) //再次检测 "复位"按钮是否按下
{
while(!key3); //松手检测
p=0; //将变量 p的值清零
s=0; //将十位清零
g=0; //将个位清零
TR0=0; //关闭定时器
}
}
display(s,g); //调用显示子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s,uchar g) //显示子程序
{
P2=0xbf;
P0=table[s];
delay(10);
P2=0x7f;
P0=table[g];
delay(10); //使用动态扫描的方法实现数码管显示
}
void init() //初始化子程序
{
p=0;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 T0 的方式 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定时 50ms中断一次
EA=1; //中断总允许
ET0=1; //允许定时器 T0 中断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重新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a++; //中断一次变量 a的值加 1
if(a==20) //中断 20 次后,定时时间为 20*50ms=1000ms=1s,将变量 p的值加 1
{
a=0;
p++; if(p==60) //秒表到达 60s后回零
{
p=0;
}
s=p%100/10; g=p%10; //分离个位和十位
}
}

网友A:
你好 可以分享一下Proteus线路图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