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LCD1602 出现屏幕亮但是没有字符显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新手学习LCD1602 出现屏幕亮但是没有字符显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用螺丝刀调节电阻试过了。还有就是主频警告的问题加#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还是一直出现警告。各位大神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程序文件

网友A(2021-02-02):
一条黑块就是没工作,基本初始化都没过,只是通电了,看看硬件跳线再找程序吧

网友B:
这肯定时序不对,LCD_EN=1;和LCD_EN=0;中间加个延迟看看,LCD_EN=0;后面也加个延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肯定时序不对,LCD_EN=1;和LCD_EN=0;中间加个延迟看看,LCD_EN=0;后面也加个延迟。

加了延时还是一样的

网友D(2022-05-24):
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是同样情况

网友E(2023-01-25):
+1,我也是这个问题,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