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摄像机复位后怎么恢复?提示未连接网络

楼主(2021-02-02):
我家以前让别装了网络摄像头 电源坏 换了一电源我把它重新复位了 现在不知怎么用 在网上看了很多 都不行 有会的高人指点下 现在设备是让下复位 它会语音提示 复位成功 然后会提示等待连接 我用手机能wifi能连上摄像头  后就不知该怎么用了 等一会儿它会提示未连接网络

网友A:
那是它没连上路由器,登陆它的设置让它连接路由应该就可以了。
如果连上有网的路由也报网络问题的话,就是原生产商提供的服务器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