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鱼缸夜灯设计(含仿真) 求帮助

楼主(2021-02-02):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LCD1602.H>
unsigned int t,t1,t2;
unsigned int n=10,y,i,f;
#define w 5000
sbit out=P1^5;
sbit out1=P1^2;
void xiansh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y=2;
         while(y--);
   }
}

void init(void)  //定时器设置
{
    TMOD=0x0;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exter() interrupt 0
{
EX0=0;
n=n+10;
if(n>50){n=10;}
EX0=1;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
  if(t==708)
          {        out1=!out1;
                  t=0;t1++;
                xianshi();                  //t1是秒
        }
  if(t1==3600)
  {t1=0;t2++;}                         //t2小时
  if(t2==24){t2=0;f=1;}
}
void xianshi()
{
  unsigned int shi1,shi0,fen1,fen0,miao1,miao0;
  shi1=t2/10;
  shi0=t2%10;
  fen1=t1/60/10;
  fen0=t1/60%10;
  miao1=t1%60/10;
  miao0=t1%60%10;
  LcdShowStr(2,0,shuzi[shi1]);
  LcdShowStr(3,0,shuzi[shi0]);
  LcdShowStr(4,0,':');
  LcdShowStr(5,0,shuzi[fen1]);
  LcdShowStr(6,0,shuzi[fen0]);
  LcdShowStr(7,0,':');
  LcdShowStr(8,0,shuzi[miao1]);
  LcdShowStr(9,0,shuzi[miao0]);
}

void main()
{
        shumaOFF();
  init();
  init1602();
  IT0=1;
  EX0=1;
  while(1)
  {
      if(t2<8)
          {for(i=w;i>0;i--)
                  {
                          out=1;
                        delay(n*1/10);
                        out=0;
                        delay(50-n*1/10);
                  }
                  for(i=w;i>0;i--)
                  {
                          out=1;
                        delay(n*2/10);
                        out=0;
                        delay(50-n*2/10);
                  }
                  for(i=w;i>0;i--)
                  {
                          out=1;
                        delay(n*3/10);
                        out=0;
                        delay(50-n*3/10);
                  }
                  for(i=w;i>0;i--)
                  {
                          out=1;
                        delay(n*4/10);
                        out=0;
                        delay(50-n*4/10);
                  }

          for(i=w;i>0;i--)
                  {
                          out=1;
                        delay(n*5/10);
                        out=0;
                        delay(50-n*5/10);
                  }
          for(i=w;i>0;i--)
                  {
                          out=1;
                        delay(n*6/10);
                        out=0;
                        delay(50-n*6/10);
                  }
          for(i=w;i>0;i--)
                  {
                          out=1;
                        delay(n*8/10);
                        out=0;
                        delay(50-n*8/10);
                  }
                  }
          while(t2<8)
                 {
                   out=1;
                   delay(n);
                   out=0;
                   delay(50-n);
                 }
                 if(t2==8)
                 {
                   for(i=w;i>0;i--)
                  {
                          out=1;
                        delay(n*8/10);
                        out=0;
                        delay(50-n*8/10);
                  }

                  for(i=w;i>0;i--)
                  {
                          out=1;
                        delay(n*6/10);
                        out=0;
                        delay(50-n*6/10);
                  }
                  for(i=w;i>0;i--)
                  {
                          out=1;
                        delay(n*4/10);
                        out=0;
                        delay(50-n*4/10);
                  }
                  for(i=w;i>0;i--)
                  {
                          out=1;
                        delay(n*2/10);
                        out=0;
                        delay(50-n*2/10);
                  }

                 }
                 while(f==0);
                  f=0;
  }
}

网友A:
夜灯仿真设计,放一个示波器看什么?至少放两灯吧。另while(1)是否能够写的更简洁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夜灯仿真设计,放一个示波器看什么?至少放两灯吧。另while(1)是否能够写的更简洁一点

看波形变化,哈哈

网友B:
夜灯最好加一个光敏电阻或红外感应才有一点意义,

楼主(2021-12-06):
引用 网友B:
夜灯最好加一个光敏电阻或红外感应才有一点意义,

对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