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多点温度测试程序,含c文件,hex文件 proteus仿真文件

楼主(2021-02-02):
多点温度测试,超过阈值声光报警。LCD1602显示。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2^6;
sbit lcdrw=P2^5;
sbit lcden=P2^7;
sbit led0=P0^0;
sbit led1=P0^1;
sbit led2=P0^2;
sbit led3=P0^3;
sbit speak=P2^4;
uchar code t0[]="T1:     T2:     ";
uchar code t1[]="T3:     T4:     ";
uchar code digital[]="0123456789";

uint data a[10]={0xff,0,0,0,0,0,0,0,0,0xfb};        //发送的数据 ,分别以0xff和0xfb作为起始位和停止位,用于校验
sbit DS0=P2^0;
sbit DS1=P2^1;
sbit DS2=P2^2;
sbit DS3=P2^3;
unsigned int flag;//是否报警标志

uchar i;
void delay(uchar z)//延时
{ uchar x,y;
for(x=1000;x>1;x--)
for(y=z;y>1;y--);
}

void delay_50us(uint t)//  延时50us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void delay_50ms(uint t)//延时50ms
{
uint j;
for(;t>0;t--)
for(j=6245;j>0;j--);
}
/***LCD1602相关程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1=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rs=1;
P1=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_lcd()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write_date(t0[i]);
delay(0);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6;i++)
{write_date(t1[i]);
delay(0);
}}

void tmpDelay(int num)
{ while(num--) ;
}
/**************DS18B20初始化及数据处理程序******************/
void Init_DS018B200() //第一块DS18B20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x=0;
DS0 = 1;
tmpDelay(8);
DS0 = 0;
tmpDelay(80);
DS0 = 1;
tmpDelay(14);
x=DS0;

tmpDelay(20);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0()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S0 = 0;
dat>>=1;
DS0 = 1;
if(DS0)
dat|=0x80;
tmpDelay(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0(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S0 = 0;
DS0 = dat&0x01;
tmpDelay(5);
DS0 = 1;
dat>>=1;
} }

unsigned int Readtemp0()  //第一个温度点温度数据处理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018B200();
WriteOneChar0(0xCC);
WriteOneChar0(0x44);
Init_DS018B200();
WriteOneChar0(0xCC);
WriteOneChar0(0xBE);
a=ReadOneChar0();
b=ReadOneChar0();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

return(t);
}

void Init_DS118B201() //第二块DS18B20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x=0;
DS1 = 1;
tmpDelay(8);
DS1 = 0;
tmpDelay(80);
DS1 = 1;
tmpDelay(14);
x=DS1;

tmpDelay(20);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1()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S1 = 0;
dat>>=1;
DS1 = 1;
if(DS1)
dat|=0x80;
tmpDelay(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1(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S1 = 0;
DS1 = dat&0x01;
tmpDelay(5);
DS1 = 1;
dat>>=1;
} }

unsigned int Readtemp1()  //第二个温度点温度数据处理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18B201();
WriteOneChar1(0xCC);
WriteOneChar1(0x44);
Init_DS118B201();
WriteOneChar1(0xCC);
WriteOneChar1(0xBE);
a=ReadOneChar1();
b=ReadOneChar1();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

return(t);
}

void Init_DS218B202() //第三块DS18B20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x=0;
DS2 = 1;
tmpDelay(8);
DS2 = 0;
tmpDelay(80);
DS2 = 1;
tmpDelay(14);
x=DS2;

tmpDelay(20);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2()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S2 = 0;
dat>>=1;
DS2 = 1;
if(DS2)
dat|=0x80;
tmpDelay(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2(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S2 = 0;
DS2 = dat&0x01;
tmpDelay(5);
DS2 = 1;
dat>>=1;
} }

unsigned int Readtemp2()  //第三个温度点温度数据处理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218B202();
WriteOneChar2(0xCC);
WriteOneChar2(0x44);
Init_DS218B202();
WriteOneChar2(0xCC);
WriteOneChar2(0xBE);
a=ReadOneChar2();
b=ReadOneChar2();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

return(t);
}

void Init_DS318B203()//第四块DS18B20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x=0;
DS3 = 1;
tmpDelay(8);
DS3 = 0;
tmpDelay(80);
DS3 = 1;
tmpDelay(14);
x=DS3;

tmpDelay(20);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3()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S3 = 0;
dat>>=1;
DS3 = 1;
if(DS3)
dat|=0x80;
tmpDelay(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3(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S3 = 0;
DS3 = dat&0x01;
tmpDelay(5);
DS3 = 1;
dat>>=1;
} }

unsigned int Readtemp3()//第四个温度点温度数据处理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318B203();
WriteOneChar3(0xCC);
WriteOneChar3(0x44);
Init_DS318B203();
WriteOneChar3(0xCC);
WriteOneChar3(0xBE);
a=ReadOneChar3();
b=ReadOneChar3();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

return(t);
}
/*****************************************************/

/***********************LCD1602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pt) //LCD1602显示程序

{ unsigned int m;
        m=pt;

        if (m==0){
uint num0;
uint shi0,ge0,xiaoshu0;
num0=Readtemp0();

shi0=num0/100;
ge0=num0/10%10;
xiaoshu0=num0%10;

a[1]=num0/10;//第一个温度数据整数部分保存到待发送的数组中
a[2]=xiaoshu0;//第一个温度数据小数部分保存到待发送的数组中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e(digital[shi0]);
write_com(0x80+4);
write_date(digital[ge0]);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e(0x2e);
write_com(0x80+6);
write_date(digital[xiaoshu0]);

          if(shi0<2||shi0>8){led0=0;
                flag=1;}
                else{led0=1;}
}

        else if(m==1){
                uint num1;
uint shi1,ge1,xiaoshu1;
num1=Readtemp1();

shi1=num1/100;
ge1=num1/10%10;
xiaoshu1=num1%10;

a[3]=num1/10;//第二个温度数据整数部分保存到待发送的数组中
a[4]=xiaoshu1; //第二个温度数据小数部分保存到待发送的数组中

write_com(0x80+11);
write_date(digital[shi1]);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e(digital[ge1]);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e(0x2e);
write_com(0x80+14);
write_date(digital[xiaoshu1]);
        if(shi1<2||shi1>8){led1=0;
                flag=1;}
                else{led1=1;}
        }

         else if(m==2){
                 uint num2;
uint shi2,ge2,xiaoshu2;
num2=Readtemp2();

shi2=num2/100;
ge2=num2/10%10;
xiaoshu2=num2%10;

a[5]=num2/10; //第三个温度数据整数部分保存到待发送的数组中
a[6]=xiaoshu2;//第三个温度数据小数部分保存到待发送的数组中

write_com(0x80+0x40+3);
write_date(digital[shi2]);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e(digital[ge2]);
write_com(0x80+0x40+5);
write_date(0x2e);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e(digital[xiaoshu2]);
        if(shi2<2||shi2>8){led2=0;
                flag=1;}
                else{led2=1;}
        }

        else{
                uint num3;
uint shi3,ge3,xiaoshu3;
num3=Readtemp3();

shi3=num3/100;
ge3=num3/10%10;

xiaoshu3=num3%10;
a[7]=num3/10;//第四个温度数据整数部分保存到待发送的数组中
a[8]=xiaoshu3;//第四个温度数据小数部分保存到待发送的数组中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e(digital[shi3]);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date(digital[ge3]);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e(0x2e);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e(digital[xiaoshu3]);
                 if(shi3<2||shi3>8) //判断温度数据是否在指定范围20~90
                {led3=0;
                flag=1;}
                else{led3=1;}

}

}
/***************************************************************/

void InitScom(void)         //串口初始化
{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PCON=0x00;
TR1=1;
SCON=0x50;

RI = 0;
TI = 0;
ES=1;
EA=1;
}

void SendChar(uchar SendData) //发送数据
{
SBUF=SendData;
while(TI==0);
TI=0;
}
/**************************主程序*****************************/
void main()
{unsigned int h,i,j;
        h=0;

init_lcd();
InitScom();
while(1)
{
   flag=0;        //清零报警标志
        h=0;
        display(h);

        h=1;
        display(h);

        h=2;
        display(h);

        h=3;
        display(h);
        for(i=0;i<10;i++)//依次发送数据

     SendChar(a[i]) ;
      delay_50ms(10);

           for(i=0;i<4;i++)
        if(flag==1)//flag=1则报警
        {

         for(j=0;j<500;j++)
{speak=1;
delay_50us(10); //延时500us
speak=0;
delay_50us(10); //延时500us
}
delay_50ms(10); //延时0.5s
}
delay_50ms(20);//再延时1s每五秒刷新一次数据
}
}
/*****************************************************************/
  void Receive() interrupt 4 using 0
{ uchar rdata;
if(RI)
{ RI=0;
rdata=SBUF;
P2=rdata; } }

网友A(2021-03-13):
请问楼主这个流程图是什么啊,我比较菜鸡看不懂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