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while(1)执行问题

楼主(2021-02-02):
如下图所示,这是一个利用定时器中断让D1(P2^0)led灯隔1秒闪烁的程序,我的问题是:主函数中while(1)的作用是什么?其他渠道得知是让main函数在此循环,可是while(1)下的函数内容不是为空吗?为什么能循环主函数?还是我哪里理解有问题,请大家指教,谢谢。
/**************************************************************************************
实验现象:下载程序后,D1小灯循环点亮1秒,熄灭1秒。使用单片机内部定时器可以实现准确延时

接线说明: (具体接线图可见开发攻略对应实验的“实验现象”章节)
                   1,单片机-->LED&交通灯模块
                                   P20-->D1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2^0;         //定义P20口是led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i++;
        if(i==1000)
        {
                i=0;
                led=~led;
        }
}

网友A:
中断是独立运行的与主函数循环无关

网友A:
主函数空循环是必须的,就是让蛋骗鸡运行起来.

网友B:
whiel(1),程序执行到这里停止。一直执行定时器中断程序。

网友C:
看看C语言教科书,里面讲的很明白。问题太简单,又不看书学习,如何进步!

网友D:
你这个程序中就是为了等待中断产生,防止程序跑飞
单片机中使用while(1),大部分还是为了防止程序跑飞,因为很多时候执行完某段程序后单片机的程序指针PC(就是程序指针)并不会停止,仍然会继续从ROM中读取指令并执行,这样一来可能会出现程序跑飞的情况,进而出现不确定的结果,我们加个while(1)就能让程序在执行完后在原地循环,相当于停在原地,防止跑飞。
原则上来讲,如果程序中没有加结尾的话,程序计数器会继续累加,从而执行正常程序后面的ROM空间里面的指令,不过一般这个指令都是0XFF,这就要看这条指令的含义了,如果是空的话就会一直执行到最后,直到程序计数器溢出,只是不知道程序计数器发生溢出是一个什么状态,有可能回到复位状态值,也有可能直接就让单片机死在这里不工作,这个就要看单片机的具体设计了。
在主程序里应当有
while(1)
{
  ..;
}
否则单片机的程序会继续按地址运行下去,到0ffffh后-》00000h。
如果不加while(1)语句,单片机依然正常运行,就是后面的地址里恰好有什么东西使得程序形成死循环,没有飞跑,那也是凑巧。

网友E:
别想太复杂啦,其实这是一个实验的程序,是为了单纯实现一个led闪烁功能而已,一般单片机的逻辑架构是这样的
void main()
{
    xxx_init()
    xxx_timer_init()
    ....
    {
       ....
    }
}

网友F:
单片机将到程序第一课就讲这个

网友G:
这个while(1);的作用就是让程序卡在这里,不会让程序运行结束,你可以把while(1)去掉看看效果

网友H:
while(1); 就是个无限循环,程序运行了此就一直无限循环了,除了能响应中断。

如果不要这个无限循环的话,单片机会把整个程序都执行完完了,又要重新执行程序(跟反复软重启一样了)。

网友I:
单片机上电运行后进入主函数里面先把定时器初始化,然后就没事做了,while(1);让主程序停留在这里,这时候就看定时器中断的表演了。

网友J:
需要深入了解,还是先学习了解了单片机架构,寄存器,学习汇编,走一遍;再回头看c语言的while(1)就明白了,否则,单片机C语言当作上位机编程,别人怎么讲,估计都明白不了的。

网友K:
这个就是死循环,让单片机一直运行,不至于停止。!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我大致已经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