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址已经可以区分了,加一个相同的偏移地址有何意义?

楼主:
基地址已经可以区分了,加一个相同的偏移地址有何意义?

网友A(2021-02-03):
门牌号,方便快速找到对应的寄存器。
打个比方,某市的商业街道都是统一划分的,
街口第一家必须包子店,
街口第二家必须是书店,
街口第三家必须是首饰店。.......
一街街口第一家的门派地址0000001,
二街街口第一家的门派地址1000001,
三街街街口第一家的门派地址2000001,
........
那么要快速找到每个店铺的门牌号就容易多了,只要知道他是什么店在第几街就可以快速,无误的找到。
寄存器的基地址就像是街口第一家店的门牌号,寄存器就像是街道里的店铺,每个寄存器占据一个或者数个地址。

网友B:
我觉得楼主的问题问法很有问题,基地址只能区分GPIOA还是GPIOB,但是GPIOA里面还有一大堆功能不同的寄存器,每个寄存器的偏移地址都不一样,你只有基地址如何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