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系列 TIM1~TIM8库函数初始化代码

楼主(2021-02-02):
最近在做一个工程要用到多个串口同时通讯的,就参考了正点原子的串口通讯例程,发现例程是USART1 串口1的,后面我想改成USART2 串口2的,上网找了资料,要不是不靠谱,要不就是要积分下载。所以后面自己写了一个可用程序来和大家分享!废话不多说!贴代码!本博文正文.c文件
    #include "usart2.h"
    void USART2_Init(u32 My_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e;
            // 外设使能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USART_DeInit(USART2);  //复位串口2 -> 可以没有
            // 初始化 串口对应IO口  TX-PA2  RX-PA3
            GPIO_InitStru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e.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Stru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e);
            GPIO_InitStru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e.GPIO_Pin=GPIO_Pin_3;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e);
            // 初始化 串口模式状态
            USART_InitStrue.USART_BaudRate=My_BaudRate; //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e.USART_Mode=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 // 发送 接收 模式都使用
            USART_InitStru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 没有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 一位停止位
            USART_InitStru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 每次发送数据宽度为8位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e);
            USART_Cmd(USART2,ENABLE);//使能串口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开启接收中断
            // 初始化 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NVIC_InitStrue);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串口2中断服务函数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 // 中断标志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串口2 接收
         USART_SendData(USART2,res);   // 串口2 发送
      }
    }
.h文件
    #ifndef __USART2_H
    #define __USART2_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h"
    void USART2_Init(u32 My_BaudRate);
    #endif

小伙伴们更新啦!特供串口3代码,亲测可用!顺便解决小伙伴提出的接收字符变接收字符串实例。.c文件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lib.h"
    //串口接收缓存区
    u8 USART3_RX_BUF[USART3_MAX_RECV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3_MAX_RECV_LEN个字节.
    u8  USART3_TX_BUF[USART3_MAX_SEND_LEN];                         //发送缓冲,最大USART3_MAX_SEND_LEN字节
    //通过判断接收连续2个字符之间的时间差不大于10ms来决定是不是一次连续的数据.
    //如果2个字符接收间隔超过10ms,则认为不是1次连续数据.也就是超过10ms没有接收到
    //任何数据,则表示此次接收完毕.
    //接收到的数据状态
    //[15]:0,没有接收到数据;1,接收到了一批数据.
    //[14:0]: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vu16 USART3_RX_STA=0;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接收到数据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if((USART3_RX_STA&0x8000)==0)//接收完的一批数据,还没有被处理,则不再接收其他数据
                    {
                        if((USART3_RX_STA&0X7FFF)<USART3_MAX_RECV_LEN)        //还可以接收数据
                                    {
                                            if(Res!='!')
                                            {
                                                    USART3_RX_BUF[USART3_RX_STA++]=Res;        //记录接收到的值
    //                                                printf("%c\r\n",Res);
                                            }
              else
                                            {
                                                    USART3_RX_STA|=0x8000;        //则信息接收完成了
                                            }
                                    }
                                    else
                                    {
                                            USART3_RX_STA|=0x8000;        //则信息接收完成了
                                    }
                    }
                    USART3_RX_Data();
            }
    }
    //初始化IO 串口3
    //pclk1:PCLK1时钟频率(Mhz)
    //bound:波特率
    void usart3_init(u32 boun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B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 //串口3时钟使能
            USART_DeInit(USART3);  //复位串口3
                     //USART3_TX   PB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PB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10
        //USART3_RX          PB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1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一般设置为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3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使能串口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设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3_RX_STA=0;                //清零
    }
    //串口3,printf 函数
    //确保一次发送数据不超过USART3_MAX_SEND_LEN字节
    void u3_printf(char* fmt,...) //...表示可变参数(多个可变参数组成一个列表,后面有专门的指针指向他),不限定个数和类型
    {
            u16 i,j;
            va_list ap; //初始化指向可变参数列表的指针
            va_start(ap,fmt); //将第一个可变参数的地址付给ap,即ap指向可变参数列表的开始
            vsprintf((char*)USART3_TX_BUF,fmt,ap); //将参数fmt、ap指向的可变参数一起转换成格式化字符串,放(char*)USART3_TX_BUF数组中,其作用同sprintf(),只是参数类型不同
            va_end(ap);
            i=strlen((const char*)USART3_TX_BUF);                //此次发送数据的长度
            for(j=0;j<i;j++)                                                        //循环发送数据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TC)==RESET); //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USART3,USART3_TX_BUF[j]);  //把格式化字符串从开发板串口送出去
            }
    }
    void USART3_RX_Data()
    {
            u8 len=0;
            if(USART3_RX_STA&0x8000)
                    {
                            len=USART3_RX_STA&0X7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SART3_RX_BUF[len]=0;                 //加入结束符
                            if(len>USART3_MAX_RECV_LEN-2)
                            {
                                    len=USART3_MAX_RECV_LEN-1;
                                    USART3_RX_BUF[len]=0;                 //加入结束符
                            }
                            USART3_RX_BUF[USART3_MAX_RECV_LEN-1]=0x01;
    //                        u3_printf("%s\r\n",USART3_RX_BUF);
                            USART3_RX_STA=0;
                    }
    }

.h文件
    #ifndef __USART3_H
    #define __USART3_H
    #include "sys.h"
    #define USART3_MAX_RECV_LEN                60                                        //最大接收缓存字节数
    #define USART3_MAX_SEND_LEN                600                                        //最大发送缓存字节数
    #define USART3_RX_EN                         1                                        //0,不接收;1,接收.
    extern u8  USART3_RX_BUF[USART3_MAX_RECV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3_MAX_RECV_LEN字节
    extern u8  USART3_TX_BUF[USART3_MAX_SEND_LEN];                 //发送缓冲,最大USART3_MAX_SEND_LEN字节
    extern vu16 USART3_RX_STA;                                                   //接收数据状态
    void usart3_init(u32 bound);                                //串口2初始化
    void u3_printf(char* fmt,...);
    void USART3_RX_Data(void);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