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控制led灯,当电流较大的时候,为什么加一个电流缓冲器就可以了?

楼主:
用单片机控制led灯,当电流较大的时候,为什么加一个电流缓冲器就可以了?因为我看缓冲器电路图没看到什么电流放大装置啊。

屏幕截图 2021-02-02

网友A(2021-02-03):
电流缓冲器有参数,你怎么判断没电流放大?

网友B:
缓冲器的电流比单片机的大很多,许多单片机1mA,缓冲器能到20mA!

网友C:
不能直接用单片机驱动的LED,要加片外驱动器,加片外驱动器的驱动能力要根据LED灯的工作电流选择。

网友D:
里面就有放大器啊,降低了输出阻抗,驱动电流增大

网友E:
查单片机和74HC245的datasheet里面关于高电平低电平输出电流能力的那部分。

网友F:
74H244 245 系列 输出驱动电流,和能承受的灌电流每个端口在30MA 比单片机IO口要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