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实现99999倒计时?这个程序有问题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1

sbit wei1 = P0^5;
sbit wei2 = P0^4;
sbit wei3 = P0^3;
sbit wei4 = P0^2;
sbit wei5 = P0^1;
sbit wei6 = P0^0;

uchar shu, z, ge, shi, bai, qian, wan, sw;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timer1()
{
        shu = 999;
        TMOD = 0x01;
        TH1 = (65536 - 50000)/256;
        TL1 = (65536 - 50000)%256;

        ET1 = 1;
        TR1 = 1;
        EA = 1;
}

void delay(int t)
{
                int i,j;

                for(j=0;j<t;j++)
                {
                        for(i=0;i<122;i++);          //空跑122次为1ms
                }
}

void display (uchar shu)
{
        ge = shu%10;
        shi = shu/10%10;
        bai = shu/100%10;
        qian = shu/1000%10;
        wan = shu/10000%10;
        sw = shu/100000/10;
        duan = table[ge];   //数码管显示秒数个位,即P0^3;
        wei1 = 0;
        delay(1);
        wei1 = 1;

        duan = table[shi];   //数码管显示秒数个位,即P0^3;
        wei2 = 0;
        delay(1);
        wei2 = 1;

duan = table[bai];   //数码管显示秒数个位,即P0^3;
        wei3 = 0;
        delay(1);
        wei3 = 1;

}

void  main ()
{
        timer1();
        while(1)
        {
                display(shu);
        }
}

void T_timer1(void) interrupt 3
{
                TH1 = (65536 - 50000)/256;
          TL1 = (65536 - 50000)%256;
                z++;
        if(z == 10)
        {
                shu--;                   //999999ge %10
                if(shu == 0)
                {
                        TR1 = 0;
                }
        }
}

网友A(2021-02-02):
uchar shu,   注意你的变量类型

网友B:
        shu = 999;
        TMOD = 0x01;
        TH1 = (65536 - 50000)/256;
        TL1 = (65536 - 50000)%256;

        ET1 = 1;
        TR1 = 1;
        EA = 1;
这是用到定时器几啊

网友C:
数太大了,全部使用uint64_t型最好

网友D:
unsigned char   8位
unsigned int     16位
unsigned long   32位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duan P1
/*
sbit wei1 = P0^5;
sbit wei2 = P0^4;
sbit wei3 = P0^3;
sbit wei4 = P0^2;
sbit wei5 = P0^1;
sbit wei6 = P0^0;
*/
ulong shu = 999999;//长整型数据
uchar z,j;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timer1()
{
        TMOD = 0x10;//T1模式1
        TH1 = (65536 - 50000)/256;
        TL1 = (65536 - 50000)%256;
        ET1 = 1;
        TR1 = 1;
        EA = 1;
}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j=0;j<t;j++)
                for(i=0;i<122;i++);          //空跑122次为1ms
}*/

void display (ulong shu)
{
        uchar i,a[6];
        ulong num;
        num=shu;
        for(i=6;i>0;i--)
        {
                a[i-1] = table[num%10];
                num/=10;
        }
        P0&=0xc0;
        duan = a[j];
        P0|=(0x01<<j);
        j=++j%6;
}

void  main ()
{
        timer1();
        while(1)
        {
                display(shu);
        }
}

void T_timer1(void) interrupt 3
{
        TH1 = (65536 - 50000)/256;
        TL1 = (65536 - 50000)%256;
        z++;
        if(z == 10)
        {
                z = 0;//清0
                shu--;
                if(shu == 0)
                {
                        TR1 = 0;
                }
        }
}

网友E:
unsigned char 类型最大只能到255,所以你的 shu=999实际只是相当于 shu=231而已,你竟然还想99999倒计时呢,unsigned int 最大也只到65535,要能支持99999的话至少要用long。

网友F:
引用 网友E:
unsigned char 类型最大只能到255,所以你的 shu=999实际只是相当于 shu=231而已,你竟然还想99999倒计时呢 ...

只要他合理处理给每一个位数,个十百千万..都单开一个全局变量的话,或者每三位数一个全局变量的话,uchar也是可以的。

网友G:
建议5楼把仿真文件也发一下!

网友H:
注意数据类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unsigned char   8位
unsigned int     16位
unsigned long   32位

大佬,为什么我用你的程序数码管一直闪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大佬,为什么我用你的程序数码管一直闪

单片机分解处理 long 长整型数据耗时过长导致主循环周期*6超过20ms,所以发生闪烁。有多种解决方法:
1.提高时钟频率,24MHz以上。
2.分时完成分解数据。
3.降低显示位数,使显示数据控制在16位(65535)以内。
分时分解数据示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duan P1
/*
sbit wei1 = P0^5;
sbit wei2 = P0^4;
sbit wei3 = P0^3;
sbit wei4 = P0^2;
sbit wei5 = P0^1;
sbit wei6 = P0^0;
*/
ulong shu = 999999;//长整型数据
uchar z,j;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timer1()
{
        TMOD = 0x10;//T1模式1
        TH1 = (65536 - 50000)/256;
        TL1 = (65536 - 50000)%256;
        ET1 = 1;
        TR1 = 1;
        EA = 1;
}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j=0;j<t;j++)
                for(i=0;i<122;i++);          //空跑122次为1ms
}*/

void display (ulong shu)
{
        static uchar a[6];
        ulong num;
        num=shu;
        switch(j)
        {
                case 0: a[0]=table[num/100000%10];break;
                case 1: a[1]=table[num/10000%10];break;
                case 2: a[2]=table[num/1000%10];break;
                case 3: a[3]=table[num/100%10];break;
                case 4: a[4]=table[num/10%10];break;
                case 5: a[5]=table[num%10]; break;
        }
        P0&=0xc0;
        duan = a[j];
        P0|=(0x01<<j);
        j=++j%6;
}

void  main ()
{
        timer1();
        while(1)
        {
                display(shu);
        }
}

void T_timer1(void) interrupt 3
{
        TH1 = (65536 - 50000)/256;
        TL1 = (65536 - 50000)%256;
        z++;
        if(z == 10)
        {
                z = 0;//清0
                shu--;
                if(shu == 0)
                {
                        TR1 =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