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烧录过程不明原因的损坏

楼主(2021-02-02):
STC单片机烧录过程不明原因的损坏损坏太常见了,我亲历的STC15W系列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坏了二十多片,原因一直没有找出来,都是严格按照厂家电路参数做的,查了网上有个烧录不进去损坏的有关文章发现都没有实际解决问题,到现在都没有搞明白,我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重新换新的芯片,耽误了不少时间,烧掉了不少¥,有没有高手请指教指教

网友A:
在实际生产中遇新芯片不良率在万分之几。高损坏率可能是楼主的下载工具有隐患。

网友A:
如果楼主芯片用量稍大一点可以向宏晶公司免费申请专用下载器,要比网购廉价下载器安全可靠。工作场地周围电磁环境恶劣也有可能损坏芯片。

网友B:
是不是下载器的电脑带电的原因?

网友C:
静电打坏的可能性也存在

网友D:
要专业的人做生产工装

网友E:
请问你是如何判定芯片损坏的?  STC15W系列的芯片,烧写的时候需要设置频率,以及eeprom等操作,出现如此多的烧写问题,大概率是烧写方法不对导致的了。

网友F:
肯定是电路设计不合理 好好查吧

网友G:
把问题转回到你设计的板子上找问题啊,大多是电源那一块出了问题导致烧坏,要么就是烧录器太水了。
我开发的STC8系列,怎么烧也烧不坏啊。

网友H:
楼上的各种可能都说了,100%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I:
不穿静电衣, 不带静电帽, 不穿静电鞋, 不带静电手环, 不接地, 使用劣质下载器, 使用未隔离的下载器, 使用不稳定的电源,  杂波大的电源, 有尖峰波的电源,  还有好多, 你做到了吗?  可以看出你还是太嫩了, 需要学习的还很多, 加油!

网友J:
个人咋搞,哪有这多条件

网友K:
下载器用一个好一点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L:
把烧录器的线路板加焊1000uf的电源滤波电容,  给烧录器换一个开关电源, 有的开关电源存在电压不稳或是有毛刺.再试试看

网友M:
应该是电脑电源问题,你的USB接口产生静电,换质量好的电脑电源就可以解决。

网友N:
劣质的单片机是很少的,所以应该是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O:
像这种很大一部分是静电损坏的

网友P:
没有什么不明原因,检查你的器件先
STC的单片机任意2个脚接5V不分正负极通常都不会损坏
如果批量大可以让商家代为烧写省时省力

网友Q:
断开与烧录无关的电路连接(比如传感器、数码管等等),使用最小系统烧录,如果是笔记本,烧录时不要接充电器。

网友R:
在电源口焊接点tvs管就行了,以前也经常遇到,就是因为有尖峰导致eeprom损坏

网友S:
估计时下载电路有问题,我用stc的芯片,用推荐的下载电路自己搭,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T:
静电击穿了通信引脚,表现为烧录中途突然停止,之后无论怎样都不能烧录了

网友U:
楼主可以试试新唐的51是否容易坏,如果楼主用啥品牌都容易坏就是楼主自己问题。如果楼主换其他品牌不会坏那就是芯片体质有差异。体质好的芯片没那么容易折腾坏的。

网友V:
建議先縮小範圍,

网友W: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即使是低电压芯片,也可以支持5V烧写的。我玩了这么多年,只坏了两片,一片是因为电源正负颠倒,一片是因为太阳能板电压太高,先烧了7805稳压块,然后再把STC给烧了。能烧的,极大多数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V:
建議先鎖定方向,再縮小範圍。
更換供應商一般可以判斷芯片問題概率大小
更換下載器 評估後期環節的関聯性多寡。
依此判斷到底屬於内源性還是外源性故障。
避免出現自以爲的念頭,銀行出假鈔,魔鬼藏于細節在此同樣適用
只要經人手,一切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