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50单片机红外语音系统源程序

楼主:
概述
智能红外语音警示柱采用C8051单片机作为处理单元,集成了 MP3、WAV 的硬解码数字语音功放,配合广角度红外传感器,驱动红绿数码管作为爆闪提醒。能联动信号控制系统,实现一种与交通行人信号红绿灯配套使用的声响提示装置,使行人横穿马路时更加注意安全,本产品红外检测灵敏,声音指向性明确,外型美观大方,安装简单。

特点:
1、采用高增益大功率的音频放大;
2、采用红外数字脉冲探测,感应速度为50-700ms,警戒距离达30米,两光束水平光轴范围180度,上下光轴范围20度。
3、采用不锈钢材料通过特殊工艺处理,具有耐腐蚀、防水和防撞等功能;
4、同步红绿灯信号显示,强化行人过街视觉与听觉双重辅助提醒;
5、语音简洁、动听,且音量大小可调,夜间不会产生噪声;
6、外形设计精致、时尚、美观,提升城市交通品质与档次。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include.h"
#include "sw_uart.h"
#include "hw_uart.h"
#include "timer2.h"
#include "api.h"

pt pt_comm;

void init_gpio()
{
    // P0.0  -  Skipped,     Open-Drain, Digital
    // P0.1  -  Skipped,     Open-Drain, Digital
    // P0.2  -  Skipped,     Open-Drain, Digital
    // P0.3  -  Skipped,     Open-Drain, Digital
    // P0.4  -  TX0 (UART0), Push-Pull,  Digital
    // P0.5  -  RX0 (UART0), Open-Drain, Digital
    // P0.6  -  Skipped,     Open-Drain, Digital
    // P0.7  -  Skipped,     Open-Drain, Digital

    // P1.0  -  Skipped,     Open-Drain, Digital
    // P1.1  -  CEX0 (PCA),  Open-Drain, Digital
    // P1.2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1.3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1.4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1.5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1.6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1.7  -  Unassigned,  Push-Pull,  Digital
    // P2.0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2.1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2.2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 P2.3  -  Unassigned,  Open-Drain, Digital

    P0MDOUT   = 0x10;
    P1MDOUT   = 0xC0;
    P0SKIP    = 0xCF;
    P1SKIP    = 0x01;
    XBR0      = 0x01;
    XBR1      = 0x41;
}

void init_sysclock()
{
    OSCICN    = 0x83;
}

void init_wtd(void)
{
        //        PCA0MD    &= ~0x40;        // 向WDTE写‘0’,禁止WDT
        //        PCA0MD    = 0x00;        // PCA时钟源选择系统时钟的12分频
        //        PCA0CPL2  = 0xFF;        // 装入WDT更新偏移值为64.2ms
        //        PCA0MD    |= 0x40;        // 向WDTE写‘1’,使能WDT

        // Calculate Watchdog Timer Timeout
        // Offset calculated in PCA clocks
        // Offset = ( 256 x PCA0CPL4 ) + 256 - PCA0L
        //        = ( 256 x 255(0xFF)) + 256 - 0
        // Time   = Offset * (12/SYSCLK)
        //        = 255 ms ( PCA uses SYSCLK/12 as its clock source)
        PCA0MD  &= 0xBF;                          // WDTE = 0 (clear watchdog timer enable)
//        PCA0L    = 0x00;                       // Set lower byte of PCA counter to 0
//        PCA0H    = 0x00;                       // Set higher byte of PCA counter to 0
        PCA0CPL4  = 0xFF;               // Write offset for the WDT
        PCA0MD  |= 0x40;                       // Enable the WDT
}

void feed_wtd(void)
{
        //CCF2  = 0x00;                                // Write a 'dummy' value to the PCA0CPH4
                                                                   // register to reset the watchdog timer
                                                                   // timeout. If a delay longer than the
                                                                   // watchdog timer delay occurs between
                                                                   // successive writes to this register,
                                                                // the device will be reset by the watch
                                                                // dog timer.
        PCA0CPH4 =0x00;
}

unsigned char get_lamp_status(void)
{
        if(PIN_RED_LAMP==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u8  xdata gRxdBuffer[MAX_HDLC_BUF+2]={0};
u8  xdata gTxdBuffer[MAX_HDLC_BUF+2]={0};

u8  xdata cmd_buffer[MAX_HDLC_BUF]={0};
u8  xdata ack_buffer[MAX_HDLC_BUF]={0};

u8  xdata com_status=RE_SYNC;
u16 xdata framesize=0;

//查询红灯状态:                7E FF A0 C0 9F 7E
//播放第1首01音量:        7E FF A0 C1 01 01 9E 7E
//播放第1首30音量:        7E FF A0 C1 1E 01 81 7E
//播放第2首30音量:        7E FF A0 C1 1E 02 82 7E
//播放第3首30音量:        7E FF A0 C1 1E 03 83 7E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dly)
{
        timer timer_delay;
        timer_set(&timer_delay,dly);
        for(;;)
        {
                feed_wtd();
                if(timer_expired(&timer_delay))
                {
                        break;
                }
        }
}

unsigned short thread_comm(pt *pt)
{
        u8 ch=0;
        u8 vol=0;
  u8 index=0;
  static u8 red_lamp_status=0;
  static u8 radar_status=0;
        static u8 run=0;
        run=PIN_COM=0;
        PT_BEGIN(pt);
        for(;;)
        {
        PT_YIELD(pt);
        if(PIN_RED_LAMP!=red_lamp_status || PIN_RADAR!=radar_status)
        {
            radar_status = PIN_RADAR;
            red_lamp_status = PIN_RED_LAMP;

            //设置音量
            cmd_buffer[0]=0x7E;
            cmd_buffer[1]=0x03;
            cmd_buffer[2]=0x31;
            cmd_buffer[3]=30;                                        //音量
            cmd_buffer[4]=0xEF;
            sw_uart_send_bytes(cmd_buffer,5);

            if(red_lamp_status==0)             //检查 led signal
            {
                if(radar_status!=0)            //检查radar
                {

                                                                        index=0x03;    //闯红灯

                }
                else
                {
                                                                         delay(500); //延时500毫秒
                                                                         index=0x01;    //红灯
                                                                   delay(4000);
                }
            }
            else
            {
                                                          delay(2500);
                                                          index = 0x02 ;        //绿灯

            }
            //组织语音播放数据
            cmd_buffer[0]=0x7E;
            cmd_buffer[1]=0x04;
            cmd_buffer[2]=0x41;
            cmd_buffer[3]=0x00;
            cmd_buffer[4]=index;                //编号
            cmd_buffer[5]=0xEF;
            sw_uart_send_bytes(cmd_buffer,6);
        }
        }
        PT_END(pt);
}

void main(void)
{
        init_sysclock();
        init_gpio();
        init_timer0();
        init_hw_uart();
        init_sw_uart();
        init_wtd();

        PT_INIT(&pt_comm);
        EA=1;
        for(;;)
        {
                thread_comm(&pt_comm);
                feed_wtd();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4-02-28):
您好,我想问一下用C8051F350制作高精度热电偶数采集模块该如何下手?请大佬给给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