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编译时有错误

楼主(2021-02-02):
新手!按着错误改了几次,都改不对。希望有大哥帮帮。

这是原理图

这是原理图

这是编译错误

这是编译错误

网友A:
网络标号要完全一样 12v不能与12混用 其他脚也是

网友B:
网络标签没有连接到线上,拖动标签的时候看那个红色叉叉要落在线上才行

网友C:
是不是封装有问题,建议你查一下封装!

网友D:
四个警告都是单网络,只有他一个连接点

网友E:
网络卷标错误,可以手工修改,还有,原理图一定要与PCB封装一一相对应。

网友F:
PCB封装的标号与原理图标号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标签没有连接到线上,拖动标签的时候看那个红色叉叉要落在线上才行

好,我试试看看

楼主:
弄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G:
+12和12v不能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