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O 示波器—安卓手机示波器如何使用

楼主(2021-02-02):
本文主要介绍LOTO示波器手机版本的使用。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介绍了windows系统下它的使用,但他其实也可以支持安卓手机,而且必须是带OTG功能的安卓手机。
安卓版本的示波器,可以在安卓系统或者windows系统下操作。但是买windows版本的示波器,是只支持windows系统下操作的。

客户买到手后,首先要确认,是M型号的,M就是mobilephone的缩写。还有其他的型号比如F,是全功能版的,也支持安卓手机。
但是有的客户买了手机版的,但又加了其他的拓展模块,综合后,可能就会以别的字母命名。

操作前,先确认你的手机是支持OTG功能的安卓手机,在网上基本上搜索手机型号都能查到。然后有些手机的OTG功能是需要手动打开的,用户需要根据自己手机情况,打开OTG功能。
接着,我们需要下载安装包。一般是把apk文件传到手机后,下载,点击安装。一般我们用qq,传到手机后,直接下载就好了。如果使用微传输,文件的后缀会被更改,这时候需要把后缀改回来。或者也可以用传输软件,豌豆荚之类的也可以。
他的图标是这这个样子的:

下载后,在你不接设备情况下,软件里有一个演示模式。它提供一个虚拟的假波形,让你去操作,去体验。

那如何连接示波器和安卓手机呢?
安卓版loto示波器的用户,除了探头外,会收到转接头 和一根短的USB线。

但如果你手机是type-c ,那有个type-c的转接头
如图连接转接头和数据线后,就可以连接手机了

为什么不是用蓝牙连接呢?。
第一个原因是蓝牙的速度还是跟不上的,第二个原因是你即便是蓝牙的,设备还是得供电,还是需要一个电源,所以现在用usb还是最优。
我们看到连接手机后,设备上的指示灯亮了,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要用OTG的手机。OTG功能下,手机能对外部数据供电,并实现数据交互。
还有另外一个接口,是用来连接电源的。如果要长时间使用的话,手机可能没办法维持那么久,这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接口与充电宝连接,对他们供电,保证续航。

接上手机后,会询问要不要连接设备,选择是,然后打开软件,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波形了

目前我们还没有信号发生器和逻辑分析仪的功能,当然如果买了一个全功能版本,带信号发生器模块带逻辑分析模块,但是所有的模块都是在windows上支持的,在手机app上,只支持示波器功能和FFT功能
在软件右边设置栏,可以打开关闭A通道和B通道,设置采样率,电压范围,选择AC耦合或者DC耦合,标注采样点。

打开自动测量,软件自动测量一个周期图形,标注出电压有效值、峰峰值、频率

同样的,也可以手动测量,所需要测量的时间范围,也可以拖动选择

利用手机操作的一个方便的地方是,在操作放大和拖动时比较方便

一样的,手机版也有触发功能设置,和缓冲区的显示

更多其他的功能也有x-y绘图,通道运算和记录仪功能

也支持FFT功能如图

所有的操作大致是这些,同样,也可以用安卓的平板实现一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