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烧录不了程序的问题求助

楼主:
我的板子普中科技A2烧录程序有问题,我不知道正常烧录的方法是什么样子还是我没操作好。我的方法是是插到电脑上面然后在连接USB的一段接到开发板上,然后打开开发板开关,然后再烧录程序。

结果就发现烧不上去。我烧录的是普中led流水灯程序。我试着将P0.0和GND连接起来结果LED全亮这情况正常吗?
图片就是这样,我不会看原理图不懂电路开始小白一个,我记得有一次不小心把单片机接反了,发现单片机特别的热,然后我又接回正确的了,现在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附上图片和开发板原理图。

附带的开发板烧录程序提示

附带的开发板烧录程序提示

通电后的情况

通电后的情况

我试着将P0.0和GND连接起来结果LED全亮正常吗

我试着将P0.0和GND连接起来结果LED全亮正常吗

网友A(2021-02-03):
需要热启动,就是你点了下载之后关闭电源,等2秒再打开电源就可以了,51单片机都需要这样的。

网友B:
如果是怀疑芯片被烧了就换一个芯片。改一下波特率,然后看TX,RX短接帽接对没有

网友C:
热启动、线序正确、电源正常、芯片完好,串口正常,就这几个方面吧

网友D:
两点做到就可以了
1.检查设备管理器该端口是否正常
2.点选到全部擦除选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需要热启动,就是你点了下载之后关闭电源,等2秒再打开电源就可以了,51单片机都需要这样的。

是芯片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热启动、线序正确、电源正常、芯片完好,串口正常,就这几个方面吧

我找到了,是芯片烧了。普中的确实是热启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怀疑芯片被烧了就换一个芯片。改一下波特率,然后看TX,RX短接帽接对没有

是RX和RX,TX和TX对接吗?

网友F:
STC51单片机下载失败的问题总结 ,你可以去看看,STC下载问题基本上都是这些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52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