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都使用的什么示波器

楼主(2021-02-03):
问一下,大家都使用的什么示波器

什么牌子的示波器,性价比高。。。

100M  双通道 1G采集率的示波器多少钱呀???

网友A:
1500元左右,便宜的不是很好用,但也是能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泰克的!

网友C:
固纬1102B数字示波器

网友D:
我们用泰克TDS系列的

网友E:
个人用的是GDS-1104R ¥2300买的。公司是 rigol DS1104Z价格不详。推荐购买麦科信的平板示波器,感觉不错。

网友F:
这边用的是泰克

网友G:
泰克的示波器啊,质量不错

网友H:
性价比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完全不一样么。如果个人买,国产100M示波器差不多一千出头了,如果想好一点就买1074Z这样的数字荧光示波器,能用亮度表示信号的重复率。

网友I:
不知道虚拟示波器好不好呢?工作台已经有电脑了,想着接一个虚拟示波器不太占地方。

网友J:
我用的是三百多的25M虚拟示波器,自带硬件频率计,能FFT分析频谱,做些简单的东东或者维修够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用的是三百多的25M虚拟示波器,自带硬件频率计,能FFT分析频谱,做些简单的东东或者维修够用。

推荐一个呗?

网友K:
USB示波器,方便携带

网友L(2021-03-09):
泰克示波器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