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器按键的16进制问题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1-02-03):
为什么我在按下遥控器上0的时候出来16H,按下遥控器上1的时候出来0CH,
按下遥控器上2的时候出来18H,
按下遥控器上3的时候出来5EH,
最后问一下NEC码中用户码和数据码分别是啥意思

这是单片机代码(特殊字符是复制问题)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IRIN=P3^2;

u8 IrValue[6];
u8 Time;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3;i++)
        {
                switch(i)
                {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
                }
                P0=DisplayData[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IrInit()
{
        IT0=1;
        EX0=1;
        EA=1;

        IRIN=1;
}

void main()
{
        IrInit();
        while(1)
        {
                DisplayData[0]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1]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2] = smgduan[16];
            DigDisplay();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if(IRIN==0)
        {

                err=1000;

                while((IRIN==0)&&(err>0))
                {
                        delay(1);
                        err--;
                }
                if(IRIN==1)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1);
                                err--;
                        }
                        for(k=0;k<4;k++)
                        {
                                for(j=0;j<8;j++)
                                {

                                        err=60;
                                        while((IRIN==0)&&(err>0))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delay(10);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if(Time>=8)
                                        {
                                                IrValue[k]|=0x80;
                                        }
                                        Time=0;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网友A:
遥控器并不是按规则排列的 ,你可以看看 人人学会单片机的视频教程 讲解得很详细

网友B:
遥控器的按键定义不是都一样的。有的0按键可能是0CH,有些可能是16H,这个看每个遥控器的定义了。你要解码的话,只要是对应输出的数据跟按键对应起来就OK了。这个没有得统一的。一个遥控器的用户码都是一样的,数据码是不同的按键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