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6单片机调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代码问题

楼主(2021-02-03):
跟着b站上学习的单片机,在温度传感器碰到了瓶颈,访问温度返回的数据一直显示255看到本论坛有相关的帖子说是时序问题,我就用软件又重新生成了一遍相关的延时
结果还是不行,然后又屡着视频代码一遍遍的看还是不行
希望大佬可以帮忙看看是那边错的
下面附上代码
                  单总线的代码
#include <REGX52.H>
sbit OneWire_DQ=P3^7;
unsigned char OneWire_Init()
{
  unsigned char i,r;
  OneWire_DQ=1;
  OneWire_DQ=0;
  i = 247;while (--i);//延时500us  229
  OneWire_DQ=1;
        i = 32;while (--i);//延迟70us  31
  i=OneWire_DQ;
  i = 247;while (--i);//延时500us  229
  return r;
}

void OneWire_Write(unsigned char Bit)
{
  unsigned char i;
  OneWire_DQ=0;
  i = 4;while (--i);//延迟10us  3
  OneWire_DQ=Bit;
  i = 25;while (--i);//延迟60us  4(60)
  OneWire_DQ=1;
}

unsigned char OneWire_Rea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it;
  OneWire_DQ=0;
  i = 2;while (--i);//延迟5us
  OneWire_DQ=1;
  i = 2;while (--i);//延迟5us  (9us)
  Bit=OneWire_DQ;
  i = 24;while (--i);//延迟50us  24
  return Bit;
}

void OneWire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OneWire_Write(Data&(0x01<<i));
        }
}

unsigned char OneWire_Read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yte=0x00;
                for(i=0;i<8;i++)
        {
                if(OneWire_Read()){Byte|=(0x01<<i);}
        }
  return Byte;
}

      返回数据的代码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OneWire.h"
#include "LCD1602.h"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
        j = 11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S18B20_ConvertT()
{
        OneWire_Init();
        Delay1ms();
        OneWire_Write(0xCC);
        OneWire_Write(0x44);
}
float DS18B20_Read()
{
        unsigned char TLSB,TMSB;
        int temp;
        float T;
        OneWire_Init();
        Delay1ms();
        OneWire_Write(0xCC);
        OneWire_Write(0xBE);
        TLSB=OneWire_ReadByte();
        TMSB=OneWire_ReadByte();//          用的LCD1602显示的数据
  LCD_ShowNum(1,1,TMSB,8);//
  LCD_ShowNum(1,9,TLSB,8);
        temp=(TMSB<<8)|TLSB;
        T=temp/16.0;
        return T;
}

网友A:
如果是网上买的开发板的话,建议看看配套资料,参考一下资料

网友B:
缺少调试经验,先查18B20时序,再用示波器抓你程序的控制时序是否和18B20数据手册上写的一致,查完了就知道该怀疑软件还是硬件了,实际调试过程中有很多时候就是硬件问题,比如器件不小心烧坏了,或者焊接问题,要先学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以后什么问题都可以有方法可寻

网友C:
这玩意没办法 拿分析仪调就是了  建议你看看我的贴子 里面有18B20的代码

网友D:
代码显示不全,一般没读出来是时序问题或者器件ID码识别不对(有些代码会做这个操作)

网友E:
你有开发板么?如果有DS18B20的例程,套用例程的就对了,之后再一个一个局部小改,再上板测试就慢慢懂了。一下来就全搞,会乱套的。其实网上很多DS18B20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