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ATmega8/16内部晶振校准 源程序

楼主(2021-02-03):
AVR单片机ATmega8/16内部晶振校准,本例程适用于内部8M  波特率38400。使用方法:

下载到单片机后打开串口(波特率38400)自动发送十六进制55,成功时串口收到OK指令。

#define F_CPU 4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INT8U flag=0,flag1=0;
INT8U DataBuf;

//初始化
void Init_USART()
{
        UCSRB=_BV(RXEN)|_BV(TXEN)|_BV(RXCIE);
        UCSRC=_BV(URSEL)|_BV(UCSZ1)|_BV(UCSZ0);
        UBRRL=(F_CPU/38400/8-1)%256;
        UBRRH=(F_CPU/38400/8-1)/256;
        UCSRA|=_BV(U2X);
}
//发送一个字符
void PutChar(char c)
{
        UDR=c;
        while(!(UCSRA&_BV(UDRE)));
}

void tx(char *s) //发送一个字符串
{
        INT8U i=0;
        while(s[i]!='\0') PutChar(s[i++]);
}
void EepromWrite(INT16U uiAddress,INT8U ucData)
{
        while(EECR&(1<<EEWE));
        EEAR=uiAddress;
        EEDR=ucData;
        EECR|=(1<<EEMWE);
        EECR|=(1<<EEWE);
}
/******************************************/
/******************************************/
INT8U EepromRead(INT16U uiAddress)
{
        while(EECR&(1<<EEWE));
        EEAR=uiAddress;
        EECR|=(1<<EERE);
        return (EEDR);
}

int main()
{
        DDRC=0xFF;// 输出低
        PORTC=0x00;//气阀,测试开关

        DDRB=0x00;//下载输入弱上拉
        PORTB=0xFF;//传感器

        DDRD=0x02;// D0输入上拉D1输出高
        PORTD=0xFF;//按键  检测
        Init_USART();
        sei();
        OSCCAL=0x00;
        /**************** 晶振修正 **************************
        DataBuf=EepromRead(0x0F);
        PutChar(DataBuf);
        if(DataBuf!=0xFF)
        OSCCAL=DataBuf;
        _delay_ms(500);
        ***************************************************/
        while (1)
        {

        }
}
ISR (USART_RXC_vect)
{
        static INT8U i=0;
        INT8U a;
        a=UDR;

        if(a==0x55)
        {
                //PutChar(a);
                i++;
                if (i==50)
                {
                        UCSRB&=0x7F;
                        EepromWrite(0x0F,OSCCAL);
                        tx("OK");
                }
        }
        else
        OSCCAL++;
}
/*串口接受中断
ISR (USART_RXC_vect)
{
        static INT8U i=0;
        INT8U a;
        a=UDR;
        PutChar(a);
        if(a=0x55)
        {
                PutChar('0');
                i++;
                if (i==50)
                {
                        UCSRB&=0x7F;
                        EepromWrite(0x03,a);
                        tx("OK");
                }
        }
        else
        OSCCAL++;
}*/

网友A(2022-06-03):
这个是8m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