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A单片机无法与AS608指纹模块通信的提问

楼主(2021-02-03):
    各位高手,我正在做一个指纹解锁的设计,MCU为STC8A8K64S4A12,指纹模块为AS608,程序编译无错误,但是指纹模块怎么也与单片机握手不成功,无法通信!程序是借鉴别人的,借鉴的程序原先是在AT89C52运行的,我把它移植到STC8A上,只是把LCD1602改成了0.96寸7针OLED显示屏,采用SPI通信,增加了电机控制等,但是移植后串口死活不能通信!用串口助手调试了串口能收发,但是运行自己的程序时指纹模块就是不能和单片机握手成功,我怀疑是串口配置有问题,请高手能帮我看一下吗?以下贴出相关代码,感谢!      主函数如下,开始运行
1.    #include <stc8.h>
2.    #include <intrins.h>
3.    #include "key.h"
4.    #include "uart.h"
5.    #include "delay.h"
6.    #include "FPM10A.h"
7.    #include "oled.h"

8.    void main(void)
9.   {
10.    OLED_Init();
11.    OLED_Clear();        //初始化液晶
12.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13.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14.    Delay_Ms(200);          //延时500MS,等待指纹模块复位
15.    Device_Check();                           //校对指纹模块是否接入正确,液晶做出相应的提示
16.   Delay_Ms(1000);                        //对接成功界面停留一定时间

程序运行到15. Device_Check();就运行不下去了,Device_Check()程序如下
17.    void Device_Check(void)
18.     {
19.    unsigned char i=0;
20.    FPM10A_RECEICE_BUFFER[9]=1;                                           //串口数组第九位可判断是否通信正常
21.    OLED_ShowString(0,2,"Loading...");
22.    Delay_Ms(5000);
23.    //设备加载中界面
24.      OLED_ShowString(0,2,"Docking  fail");//液晶先显示对接失败,如果指纹模块插对的话会将其覆盖
25.      FPM10A_Cmd_Check();                                                                        //单片机向指纹模块发送校对命令
26.    FPM10A_Receive_Data(12);                                                        //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转存
27.    if(FPM10A_RECEICE_BUFFER[9] == 0)                                        //判断数据低第9位是否接收到0 ,根据信息格式判断的。
28.    {
29.          OLED_Clear();
30.         OLED_ShowString(0,2,"Docking  success");                 //符合成功条件则显示对接成功
31.    }
32. }

程序在 OLED显示完 Docking fail后,走到 25. FPM10A_Cmd_Check();就停止走不下去了

*****************************发送指令***********************[indent]33.    void FPM10A_Cmd_Check(void)
34.    {
35.      int i=0;
36.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37.      for(i=0;i<10;i++)
38.     {
39.        Uart_Send_Byte(FPM10A_Get_Device[i]);
40.      }
41.    }[/indent][indent] *****************************发送包头*************************[/indent][indent]42.      void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void)[/indent][indent]43.     {[/indent][indent]44.               int i;        [/indent][indent]45.               for(i=0;i<6;i++) //包头[/indent][indent]46.     {[/indent][indent]47.            Uart_Send_Byte(FPM10A_Pack_Head[ i]);   [/indent][indent]48.    }                [/indent][indent]49. }[/indent]

运行至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void)  发现是 47. Uart_Send_Byte(FPM10A_Pack_Head[ i]); 有问题,串口发送不了指令!下面贴出串口的初始化配置。Uart_Send_Byte(FPM10A_Pack_Head[ i])在如下程序中

50.     #include "uart.h"
51.     #include <stc8.h>

52.      void Uart_Init(void)
53.  {

54.       PCON |= 0x80;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MOD
55.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56.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57.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58.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59.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60.       TL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61.       TH1 = 0xFF;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62.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63.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64.       EA=1;
65.}

66.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c) //UART 发送一个 byte
67.      {
69.             SBUF = c;
70.             while(!TI);                //发送完为1
71.             TI = 0;
72.       }
73.        unsigned char Uart_Receive_Byte()//UART Receive a byteg
74.      {
75.              unsigned char dat;
76.            while(!RI);         //接收完为1
77.            RI = 0;
78.            dat = SBUF;
79.            return (dat);
80.     }

          再次说明,我使用的是STC8A的单片机,感觉是串口的配置有问,希望各位高手能帮我看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感谢!!!!!!!!下面是一部分的指纹模块通信协议定义
#include "FPM10A.h"
#include "key.h"
#include "uart.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sbit SRD = P2^6;继电器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PM10A_RECEICE_BUFFER[32];
unsigned int finger_id = 0;

//FINGERPRINT通信协议定义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Get_Device[10] ={0x01,0x00,0x07,0x13,0x00,0x00,0x00,0x00,0x00,0x1b};//口令验证,验证模块是否正确连接 ,对应19号指令。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Pack_Head[6] = {0xEF,0x01,0xFF,0xFF,0xFF,0xFF};  //协议包头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Get_Img[6] = {0x01,0x00,0x03,0x01,0x00,0x05};    //获得指纹图像,对应1号指令。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Get_Templete_Count[6] ={0x01,0x00,0x03,0x1D,0x00,0x21 }; //获得模版总数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Search[11]={0x01,0x00,0x08,0x04,0x01,0x00,0x00,0x03,0xE7,0x00,0xF8}; //4号指令,搜索指纹搜索范围0 - 999,使用BUFFER1中的特征码搜索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Search_0_9[11]={0x01,0x00,0x08,0x04,0x01,0x00,0x00,0x00,0x13,0x00,0x21}; //搜索0-9号指纹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Img_To_Buffer1[7]={0x01,0x00,0x04,0x02,0x01,0x00,0x08}; //将图像放入到BUFFER1,2号功能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Img_To_Buffer2[7]={0x01,0x00,0x04,0x02,0x02,0x00,0x09}; //将图像放入到BUFFER2        ,2号功能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Reg_Model[6]={0x01,0x00,0x03,0x05,0x00,0x09}; //将BUFFER1跟BUFFER2合成特征模版,5号功能
code unsigned char FPM10A_Delete_All_Model[6]={0x01,0x00,0x03,0x0d,0x00,0x11};//删除指纹模块里所有的模版,13号功能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PM10A_Save_Finger[9]={0x01,0x00,0x06,0x06,0x01,0x00,0x0B,0x00,0x19};//将BUFFER1中的特征码存放到指定的位置,6号功能
//volatile:系统总是重新从它所在的内存读取数据,即使它前面的指令刚刚从该处读取过数据
/*------------------ FINGERPRINT命令字 --------------------------*/
//发送包头
void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void)
{
        int i;
        for(i=0;i<6;i++) //包头
   {
     Uart_Send_Byte(FPM10A_Pack_Head[i]);
    }
}
//发送指令
void FPM10A_Cmd_Check(void)
{
        int i=0;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10;i++)
         {
                Uart_Send_Byte(FPM10A_Get_Device[i]);
          }
}
//接收反馈数据缓冲
void FPM10A_Receive_Data(unsigned char ucLength)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ucLength;i++)
     FPM10A_RECEICE_BUFFER[i] = Uart_Receive_Byte();

}

//FINGERPRINT_获得指纹图像命令
void FPM10A_Cmd_Get_Img(void)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6;i++) //发送命令 0x1d
        {
       Uart_Send_Byte(FPM10A_Get_Img[i]);
        }
}
//讲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1中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void)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7;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1
     {
      Uart_Send_Byte(FPM10A_Img_To_Buffer1[i]);
             }
}
//将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2中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2(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发送包头
         {
            Uart_Send_Byte(FPM10A_Pack_Head[i]);
            }
     for(i=0;i<7;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1
      {
              Uart_Send_Byte(FPM10A_Img_To_Buffer2[i]);
             }
}
//搜索全部用户999枚
void FPM10A_Cmd_Search_Finger(void)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11;i++)
           {
                  Uart_Send_Byte(FPM10A_Search[i]);
                      }
}

void FPM10A_Cmd_Reg_Model(void)
{
       unsigned char i;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6;i++)
           {
                  Uart_Send_Byte(FPM10A_Reg_Model[i]);
                      }

}
//删除指纹模块里的所有指纹模版
void FINGERPRINT_Cmd_Delete_All_Model(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包头
      Uart_Send_Byte(FPM10A_Pack_Head[i]);
    for(i=0;i<6;i++) //命令合并指纹模版
           {
      Uart_Send_Byte(FPM10A_Delete_All_Model[i]);
                 }
}
//保存指纹
void FPM10A_Cmd_Save_Finger( unsigned int storeID )
{
       unsigned long temp = 0;
                   unsigned char i;
       FPM10A_Save_Finger[5] =(storeID&0xFF00)>>8;
       FPM10A_Save_Finger[6] = (storeID&0x00FF);
                   for(i=0;i<7;i++)   //计算校验和
                              temp = temp + FPM10A_Save_Finger[i];
                   FPM10A_Save_Finger[7]=(temp & 0x00FF00) >> 8; //存放校验数据
                   FPM10A_Save_Finger[8]= temp & 0x0000FF;
       FPM10A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9;i++)
                      Uart_Send_Byte(FPM10A_Save_Finger[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1
}

网友A:
改动太多,要慢慢调试,接好模块然后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串口信号,看看串口有没有收发,看看新增加的屏如果有开内存给屏的话看看数组有没有溢出,不懂是否能在线调试,能的话打一下断点看看程序挂在什么位置,慢慢找一下咯,调代码没法一蹴而就

网友B:
这AT89C52和STC8A单片机同属51但速度和功能差很多,所以要看看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动太多,要慢慢调试,接好模块然后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串口信号,看看串口有没有收发,看看新增加的屏如果 ...

好的,感谢,其实改动不多,就改了一个显示屏,我感觉可能单片机的串口配置有问题,我再去看一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AT89C52和STC8A单片机同属51但速度和功能差很多,所以要看看器件手册

我也感觉

网友C:
STC单片机比AT89C51速度快,看看是不是时序上有问题。

网友D(2022-01-07):
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