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时程序为啥没效果

楼主(2021-02-03):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smgduan[16]={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段选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16 second,minute,hour;
void tim0init()//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1;        //t0 方式1
        TH0=0Xfc;
        TL0=0X18;//定时1ms
        TR0=1;         //打开t0定时器
        EA=1;
        ET0=1;
}
void delay(u8 i)
{
   while(i--);
}
void display()
{
   u16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 0:LSA=0;LSB=0;LSC=0;P0=smgduan[second%10];break;                          //
                 case 1:LSA=1;LSB=0;LSC=0;P0=smgduan[second/10];break;                  //
                 case 2:LSA=0;LSB=1;LSC=0;P0=0x80;break;                   //
                 case 3:LSA=1;LSB=1;LSC=0;P0=smgduan[minute%10];break;                          //
                 case 4:LSA=0;LSB=0;LSC=1;P0=smgduan[minute/10];break;                  //
                 case 5:LSA=1;LSB=0;LSC=1;P0=0x80;break;                      //
                 case 6:LSA=0;LSB=1;LSC=1;P0=smgduan[hour%10];break;                          //
                 case 7:LSA=1;LSB=1;LSC=1;P0=smgduan[hour/10];break;                          //
                 default: break;
            }
                //P0=smgduan[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main()
{
    tim0init();
        while(1)
        {
           display();
        }
}
void tim0()        interrupt 3
{
           u8 sum;
   if(TF0==1)
   {
      TF0=0;
          sum++;
          TH0=0xfc;
      TL0=0x18;
        }
          if(sum==1000)
          {
             sum=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
                if(hour==24)
                {
                  second=0;
                  minute=0;
                  hour=0;
                }

        }
}

网友A:
void tim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sum;
        sum++;
        TH0=0xfc;
        TL0=0x18;
        if(sum==1000)
        {
                sum=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
        if(hour==24)
        {
                hour=0;
        }
}

网友B:
没效果是数码管全部不亮还是无法计时,发张效果图看看‘

网友C:
sum是局部变量,每次进入中断都会重新初始化,要把sum定义为全局变量才行

网友C:
还有 sum 为u8 最大才是0xff, sum==1000 这个永远不会发现

网友D:
变量定义有问题u8 sum;应改成u16 sum;

网友E:
u8的sum是不会到1000的,只能到255

网友F:
sum应该设置成16位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效果是数码管全部不亮还是无法计时,发张效果图看看‘

不好意思,这个里面不知道怎么传照片,显示的是00.00.00,数值一直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m是局部变量,每次进入中断都会重新初始化,要把sum定义为全局变量才行

这里是错了,粗心了,但不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tim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sum;

多谢大哥,拜服,现在程序对了

楼主:
统一回复下各位,sum那里由于我的粗心造成的,但不是根本问题,中断函数那里我多了TF0==1的判定,谢谢各位前辈

楼主:
统一回复下各位前辈,sum我确实定义错了,粗心了,但不是根本问题,根本原因是我的中断函数多了一个TF0==1的判定,导致出错,小弟理解中断函数不到位

网友G:
中斷編號,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