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里面的<<>>符号代表什么?

楼主:
查看数: 3097 | 评论数: 6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1-2-3 15:55

正文摘要:

有认识这玩意是啥的大哥吗?

网友A(2021-02-05):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软件自带吗,在哪里找?还是自己画的

edit -- place -- offpage connector
Protel/AD系列软件label是全局的,一个label可以连接整个工程的同一个网络。OrCAD的label只对本页有效,如果要连接不同页的相同网络要用offpage connector。

你这个太明显是offpage了,后面跟的那个[3]说明这个网络来自于第3页。根本就不是什么接插件,就是个连接符号。跟自带的长得不一样,你可以先放置,再修改形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插件标识,也可以认为是IO口。网络标识。

这个是软件自带吗,在哪里找?还是自己画的

网友A:
应该是个自定义的offpage connector,标准库里面没有。

网友C:
接插件标识,也可以认为是IO口。网络标识。

网友D:
通常表示插接件

网友E:
输入输出标识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