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示PCB是什么元件或模块

楼主(2021-02-03):
拆解了一下动感单车的检测电路,里面有这样一个模块,做按键触发的检测用,按钮连着的垫子触碰到这个PCB中央那个部分,给出一个脉冲信号接到主电路板的KEY触点上进行处理,实现开机或者切换功能显示,LCD屏幕就亮起来。
想问一下这具体是啥元件或者模块 根据功能猜测感觉是压力之类的,但是具体搜索型号也搜不出来叫啥,这个CY我也不清楚是哪个厂家的标识。。。
中间图案跟波形似的,倒是跟光敏电阻那个长得有点像,不过功能上感觉八竿子都打不着
想问问各位前辈们这个究竟是什么

网友A:
这个应该就是个按键开关,控键上面一般是导电橡胶,按下时会印刷的电极连接上,从而打开开关。

网友A:
之所以印刷成图片中所示的图案,是因为那样的话按下按键的任何位置都能可靠地将两极连接上。

网友B:
触摸按键,左边部分是一个高电平,右边部分是低电平(反过来也行),你用带皮套的按键按下去后,左右就导通了。以前那种拿手里的黑白游戏机的按键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C:
和物理按键一样,按键按下短路,弹起断开

网友D:
这是普通叉指电极,通过平面导电材料与其接触面积的大小改变电极两端电信号强度。常用于接触型开关、传感器等元器件。

网友E:
你仔细看这个天线是没有链接在一起的,你按下去就短路在一起了!!!!!!

网友F:
不似是模块,是普通的線路板,配帶导电橡胶的按键,按下通電就是了.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回复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