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遥控解码程序

楼主(2021-02-03):
#include<reg51.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ight1=P1^0;
sbit light2=P1^1;
sbit light3=P1^2;
sbit light4=P1^3;
unsigned char  irtime;        //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509:light1=~light1;break;//1 控制按键值相应的灯亮灭
                         case 0x18:light2=~light2;break;//第2个灯
                         case 0x556:light3=~light3;break;//第3个灯
                         case 0x778:light4=~light4;;break;//第4个灯
                         //case 0xACC:light8=~light8;;break;
                        case 0xAAC:P1=0x9AA;break;//全灭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