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遥控键值读取器程序

楼主(2021-02-03):
/********************************************************************************
*  描述:                                                                       *
*         数码管显示 遥控键值读取器                                            *
*         遥控器接p3.2                                                         *
*                                                                              *
*                                                                              *
*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译码器管脚定义
sbit    LS138A=P2^2;       //管脚定义
sbit    LS138B=P2^3;
sbit    LS138C=P2^4;

sbit RELAY= P2^0;         //继电器驱动线
sbit RELAY1= P2^1;         //继电器驱动线
sbit RELAY2= P2^5;         //继电器驱动线
sbit RELAY3= P2^6;         //继电器驱动线
sbit RELAY4= P2^7;         //继电器驱动线

unsigned char Y0;

//此表为 LED 的字模, 共阴数码管 0-9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_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long  LedOut[5],LedNumVal;
extern  unsigned char  IRCOM[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函数声名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Key_Val);
extern void IRInit();    //extern 是引用IR.C中的函数

main()
{
          IRInit();
        while(1)
        {
    //显示红外键码
        display(IRCOM[2]);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Key_Val)
{
   unsigned char i;
   /********以下将键值送到LED数码管显示*************/
      LedNumVal=Key_Val;      //把键值送到LedNumVal变量中
          LedOut[0]=Disp_Tab[LedNumVal%10000/1000];
      LedOut[1]=Disp_Tab[LedNumVal%1000/100];
      LedOut[2]=Disp_Tab[LedNumVal%100/10];         //十位
      LedOut[3]=Disp_Tab[LedNumVal%10];    //个位

    for(i=0; i<4; i++)

          {
                 P0 = LedOut[i] ;

                switch(i)
         {                      //138译码
                        case 3:LS138A=0;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2:LS138A=1;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1:LS138A=0;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0:LS138A=1; LS138B=1; LS138C=0; break;
         }

                delay(100);
          }

          P0 = 0;

  Y0=0;
         switch(IRCOM[2])
         {
           case 0x16: Y0=0x01; break;
           case 0x0c: Y0=0x02; break;
           case 0x08: Y0=0x03; break;
           case 0x42: Y0=0x04; break;
           case 0x18: Y0=0x05; break;
           case 0x1B: Y0=0x06; break;
           case 0x11: Y0=0x07; break;
           case 0x15: Y0=0x08; break;
           case 0x17: Y0=0x09; break;

          case 0x13: RELAY=1; break;
          case 0x14: RELAY=1; break;
          case 0x51: RELAY=0; break;
         }

        if(Y0==0x01)RELAY=0;//打开继电器
        else RELAY=1;
        if(Y0==0x02)RELAY1=0;
        else RELAY1=1; //关闭继电器
        if(Y0==0x03)RELAY2=0;
        else RELAY2=1;
        if(Y0==0x04)RELAY3=0;
        else RELAY3=1;
        if(Y0==0x05)RELAY4=0;
        else RELAY4=1;

}

/********************************************************************************
*  描述:                                                                        *
*         数码管显示 遥控键值读取器                                             *
*          遥控器接p3.2                                                         *
*  现象:当按遥控器时,按下事 数码管会有闪烁,为什么会闪烁呢                    *
*                                                                               *
*         连接方法:使用红外功能时 J1跳线短接                                   *
*****************************************************************************8**/

#include <reg51.h>

sbit IRIN = 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void IRdelay(char x);  //x*0.14MS
void beep();

unsigned char  IRCOM[7];
extern unsigned char Y0;
extern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Key_Val);
/*******************************************************************/
void IRInit()
{
    IE |= 0x8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TCON |= 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IRIN=1;                    //I/O口初始化
}

/**********************************************************/
void IR_IN(void)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N=0;
     EX0 = 0;

         IRdelay(5);
         if (IRIN==1)
     { EX0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IRdelay(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IR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IR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IRdelay(1);
    N++;
    if (N>=30)
         { EX0=1;
         return;}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8)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N=0;
  }//end for k

}//end for j

   if (IRCOM[2]!=~IRCOM[3])
   { EX0=1;
     return;

        }

       EX0 = 1;
}

/**********************************************************/
void IRdelay(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