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的红外报警仿真不成功 求帮助

楼主(2021-02-04):
这个仿真图和程序有什么问题么?为什么仿真不成功呢?

网友A:
坛子里有仿真器件与代码,完全可以直接参照!

楼主:
谢谢你哦,出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电路自己搭一下就知道情况了,不要纠结仿真。

好的,谢谢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不成功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说下具体问题?

故障显示是找不到模块,用管理员权限打开就好了,谢谢回复

网友B:
这么简单的电路自己搭一下就知道情况了,不要纠结仿真。

网友C:
仿真不成功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说下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