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分压电压取样电路

楼主(2021-02-04):
大家好,是这样的,我调电位器调电压时想让A、B两点同时跟着调,但B点的电位始终要比A点电位低20mV,此电路的电阻精度会影响A、B点的电压,大家帮想想还有其它的方法吗,谢谢了啊

网友A:
如果按你说的这样高的要求,你这个结构根本做不到的。除非你单单一组A参考电源。
另一种方法是去X宝买千分一,低温票5PPM的高精度电阻,这种电阻0.25W的一个要5元以下,成本高一点。这种高精度低温漂电阻按你上面的电路,是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我们常用的普能电阻温是50PPM以上,精度是百分之一,差的远了。

网友B:
你这个结构做不到的。不仅仅是电阻精度问题,A B两个点电压是通过分得到的,A B的分压比例比例明显不同,也就是A B随变阻器电压改变的幅度不同,可能调节变阻器A点电压增长了1mV,B点电压会增长1.1mV。
Uab = Ua - Ub = U *k -U*L = U*(k-l)。(U改变,(k-l)不变怎么可能产生稳定不变的20mV)
另外你想要稳定的20mV电最好去找恒流IC,通过U = IR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你说的这样高的要求,你这个结构根本做不到的。除非你单单一组A参考电源。
另一种方法是去X宝买千分 ...

你好,不一定是A、B点非要压差20mV,20mV至30mV的压差都可以,现在能想到的方法只能用更精密的电阻了,用千分之一的电阻了,但价格有点高了,用百分之1的电阻,批量多加电阻误差大的话的话,存在不可控隐患

楼主:
还有更好的方法吗,用三个电阻分压的方法不行,受电压影响

网友C:
运放,减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结构做不到的。不仅仅是电阻精度问题,A B两个点电压是通过分得到的,A B的分压比例比例明显不同,也 ...

你好,除了用恒流,还有其它方法吗,谢谢啦,我想了好久真想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结构做不到的。不仅仅是电阻精度问题,A B两个点电压是通过分得到的,A B的分压比例比例明显不同,也 ...

你好呀,刚才计算了一下,这个电路确实不行,

网友B:
6楼的运放减法器,1楼的电阻串联。
减法器不说了,网上找。
串联的话U = IR,还要的电阻够大,滑动变阻器引起的电压变化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就可以了。

楼主:
大家好,已想到方法,谢谢大家的意见,封贴

网友D:
说一下我的想法吧。
1.电路问题。电流有一个特性,就是那条路阻值小就会往那条路走;电阻的精度问题,就算1%误差的电阻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多个电阻使用就加大了电路中的阻值误差。
2.方案问题。很好奇这个电路主要是拿来干嘛的,为什么需要使用这样的方案获取两个点的电压。而且还要同步调节。
3.可能行的方案。可以使用运放组成电压跟随器电路,在输入端进行电压调节,调节后的电压输入两路电压跟随器电路,也许可以达到同样的电压了。

网友E:
电路的两个分支具有不同的电阻,导致产生不同的电流。 因此,A和B处的电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