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添加定时上报继电器状态功能?

楼主(2021-02-04):
各位好,附件想增加定时上报继电器状态功能,需要怎么添加?我自己添加了定时器3代码打印一个状态,但串口只出现AA,然后就死了。请各位指导,看怎么添加定时上报继电器状态功能,谢谢!
void Init_Timer3(void)                //1000微秒@11.0592MHz
{
        T4T3M |= 0x02;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3L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3H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T4T3M |= 0x08;                //定时器3开始计时
        IE2 = ET3;                                  //使能定时器中断
        EA = 1;
}

void Timer3_isr(void) interrupt 19
{
  unsigned char buf[10];
  unsigned char len=0;
  static INT16U tmr500ms = 0;
  tmr500ms++;
        if(tmr500ms >= 10000)
                                        {
            tmr500ms = 0;
                                buf[0]=0xAA;
                                buf[1]=addr;
                                buf[2]=0xFF;
                                buf[3]=0xFF;
                                buf[4]=0xBB;
                                len=5;
                                UartWrite(buf, len);
                                T3L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3H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
}
main也添加了        Init_Timer3();

网友A:
由于此标志是放在串口接收中断函数中等发送完成后置位 flagTxd = 1;  楼主在定时器3中断函数中调用UartWrite(buf, len);是等不到 flagTxd = 1,所以只发送一个字节后就死在while (!flagTxd); 。
在不改变原代码的情况下可以另写一个串口发送函数供定时器3中断函数中调用。不过开定时器3似乎多余,完全可以在定时器0里增加一个标志,在主循环中定时发送上报继电器状态。

网友B:
串口打印  你必须使用我们这种框架式编程方式,千万不能有死等。
http://www.51hei.com/bbs/dpj-201660-1.html

网友C:
是不是串口发送没有等待发送完成标志位呢

网友D:
波特率是多少?1个毫秒内能发送完这些数据吗!

网友D:
波特率是多少?一个毫秒时间内能发送完这些数据吗!设计程序时有一个问题要特别注意,就是中断服务程序越精简越好,不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数据。对于定时器定时中断,中断时间内必须能完成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

网友E:
继电器状态变化导致串口通讯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此标志是放在串口接收中断函数中等发送完成后置位 flagTxd = 1;  楼主在定时器3中断函数中调用UartWrit ...

应该是这样的,我换成LED灯就可以,但换成串口就不行。能示例一下,在定时器0怎么添加实现上报继电器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我换成LED灯就可以,但换成串口就不行。能示例一下,在定时器0怎么添加实现上报继电器功能 ...

在定时器0里增加一个10秒标志flag,在主循环中添加Report()函数,定时发送上报继电器状态。
#include <STC8F2K08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define ENABLE_ISP 0x82 //系统工作时钟<20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WD1        0x5a        //使用STC11xx系列单片机时,先写入0x5a,然写入0xa5
#define WD2        0xa5
char IAPAddr=0;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bit flagFrame = 0;  //帧接收完成标志,即接收到一帧新数据
bit flagTxd = 0;    //单字节发送完成标志,用来替代TXD中断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ntRxd = 0;   //接收字节计数器
unsigned char pdata bufRxd[50];  //接收字节缓冲区
void UartDriver();//串口驱动函数,监测数据帧的接收,调度功能函数,需在主循环中调用
void UartAction(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在接收到的数据帧后添加换车换行符后发回
void UartWrite(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串口数据写入,即串口发送函数,buf-待发送数据的指针,len-指定的发送长度
unsigned char UartRead(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串口数据读取函数,buf-接收指针,len-指定的读取长度,返回值-实际读到的长度
void UartRxMonitor(unsigned char ms);//串口接收监控,由空闲时间判定帧结束,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ms-定时间隔

bit flagFrame2 = 0;  //帧接收完成标志,即接收到一帧新数据
bit flagTxd2 = 0;    //单字节发送完成标志,用来替代TXD中断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nt2Rxd = 0;   //接收字节计数器
unsigned char pdata buf2Rxd[50];  //接收字节缓冲区
void Uart2Driver();//串口驱动函数,监测数据帧的接收,调度功能函数,需在主循环中调用
void Uart2Action(unsigned char *buf2, unsigned char len2);//在接收到的数据帧后添加换车换行符后发回
void Uart2Write(unsigned char *buf2, unsigned char len2);//串口数据写入,即串口发送函数,buf-待发送数据的指针,len-指定的发送长度
unsigned char UartRead(unsigned char *buf2, unsigned char len2);//串口数据读取函数,buf-接收指针,len-指定的读取长度,返回值-实际读到的长度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void Report(void);

sbit IN_1  = P3^7;
sbit IN_2  = P3^6;
sbit IN_3  = P3^3;
sbit IN_4  = P3^2;
sbit out1  = P5^5;
sbit out2  = P5^4;
sbit out3  = P1^7;
sbit out4  = P1^6;

bit bz1=0,bz2=0,bz3=0,bz4=0;
bit k=0,k1=0,bk1=0,ks=0,bzw=0;
bit flag=0;
uchar addr=0x00,xx_1=0,xx_2=0,xx_3=0,xx_4=0,zz=0x00;
uchar y_1=0,y_2=0,y_3=0,y_4=0,zy=0x00,zt=0x00;
uint js=0;
/********************************************************************
                            E2P函数
*********************************************************************/
union union_temp16
{
    INT16U un_temp16;
    INT8U  un_temp8[2];
}my_unTemp16;

INT8U Byte_Read(INT16U add);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
void Byte_Program(INT16U add, INT8U ch);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
void Sector_Erase(INT16U add);            //擦除扇区
void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void UartAction(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接收
           if((buf[0] == 0xAA)&&(buf[1] == addr)&&(buf[2] == 0x01)&&(buf[4] == 0xBB)&&(len==5)) //更改板子地址
                 {
                          addr=buf[3];k=1;
                          buf[0] = 0xAA;
                    buf[1] = addr;
                    buf[2] = 0x01;
                                buf[3] = 0x01;
                          buf[4] = 0x00;
                                buf[5] = 0xBB;
                    len = 6;
                    UartWrite(buf,len);
                 }
           if ((buf[0] == 0xAA)&&(buf[1] == addr)&&(buf[2] == 0x02)&&(buf[4] == 0xBB)&&(len==5))  //打开对应输出
        {
                                  switch(buf[3])
                                        {
                                                case 1:out1=0;break;
                                                case 2:out2=0;break;
                                                case 3:out3=0;break;
                                                case 4:out4=0;break;
                                                default:break;
                                        }
                buf[0] = 0xAA;
                     buf[1] = addr;
                     buf[2] = 0x02;
                                 buf[3] = buf[3];
                                 buf[4] = 0xFF;
                                 buf[5] = 0xBB;
                     len = 6;
                     UartWrite(buf,len);
        }
                 if ((buf[0] == 0xAA)&&(buf[1] == addr)&&(buf[2] == 0x03)&&(buf[4] == 0xBB)&&(len==5))  //关闭对应输出
        {
                                        switch(buf[3])
                                        {
                                                case 1:out1=1;break;
                                                case 2:out2=1;break;
                                                case 3:out3=1;break;
                                                case 4:out4=1;break;
                                                default:break;
                                        }

                buf[0] = 0xAA;
                     buf[1] = addr;
                     buf[2] = 0x03;
                                 buf[3] = buf[3];
                                 buf[4] = 0x00;
                                 buf[5] = 0xBB;
                     len = 6;
                     UartWrite(buf,len);
        }

                        if ((buf[0] == 0xAA)&&(buf[1] == addr)&&(buf[2] == 0x04)&&(buf[3] == 0x04)&&(buf[4] == 0xBB)&&(len==5))  //查询输入状态
        {
                            if(IN_1==0){xx_1=0x01;}else{xx_1=0x00;}
                                        if(IN_2==0){xx_2=0x02;}else{xx_2=0x00;}
                                        if(IN_3==0){xx_3=0x04;}else{xx_3=0x00;}
                                        if(IN_4==0){xx_4=0x08;}else{xx_4=0x00;}
                                 zz = ((xx_1)|(xx_2)|(xx_3)|(xx_4));
                buf[0] = 0xAA;
                     buf[1] = addr;
                     buf[2] = 0x04;
                                 buf[3] = 0x04;
                                 buf[4] = zz;
                                 buf[5] = 0xBB;
                     len = 6;
                     UartWrite(buf,len);
        }

                        if ((buf[0] == 0xAA)&&(buf[1] == addr)&&(buf[2] == 0x05)&&(buf[3] == 0x04)&&(buf[4] == 0xBB)&&(len==5))  //查询输出状态
        {
                            if(out1==0){y_1=0x01;}else{y_1=0x00;}
                                        if(out2==0){y_2=0x02;}else{y_2=0x00;}
                                        if(out3==0){y_3=0x04;}else{y_3=0x00;}
                                        if(out4==0){y_4=0x08;}else{y_4=0x00;}
                                 zy = ((y_1)|(y_2)|(y_3)|(y_4));
                buf[0] = 0xAA;
                     buf[1] = addr;
                     buf[2] = 0x05;
                                 buf[3] = 0x04;
                                 buf[4] = zy;
                                 buf[5] = 0xBB;
                     len = 6;
                     UartWrite(buf,len);
        }

                 if ((buf[0] == 0xAA)&&(buf[1] == 0x00)&&(buf[2] == 0x07)&&(buf[4] == 0xBB)&&(len==5))  //广播控制输出状态
        {
                                        zt=buf[3];
          if((zt&0x01)==0x01){out1=0;}else{out1=1;}
                                        if((zt&0x02)==0x02){out2=0;}else{out2=1;}
                                        if((zt&0x04)==0x04){out3=0;}else{out3=1;}
                                        if((zt&0x08)==0x08){out4=0;}else{out4=1;}
                buf[0] = 0xAA;
                     buf[1] = addr;
                     buf[2] = 0x07;
                                 buf[3] = 0x04;
                                 buf[4] = zt;
                                 buf[5] = 0xBB;
                     len = 6;
                     UartWrite(buf,len);
        }

                                if ((buf[0] == 0xAA)&&(buf[1] == 0x00)&&(buf[2] == 0x00)&&(buf[3] == 0x00)&&(buf[4] == 0xBB)&&(len==5))  //查询板子地址
                                {
                                 buf[0] = 0xAA;
                     buf[1] = addr;
                     buf[2] = 0x00;
                                 buf[3] = 0x01;
                                 buf[4] = 0x00;
                                 buf[5] = 0xBB;
                     len = 6;
                     UartWrite(buf,len);
                                }
}

void Uart2Action(unsigned char *buf2, unsigned char len2)//接收
{
        if ((buf2[0] == 0xAA)&&(buf2[1] == addr)&&(buf2[2] == 0x02)&&(buf2[4] == 0xBB)&&(len2==5))  //打开
        {
                switch(buf2[3])
                {
                        case 1:out1=0;break;
                        case 2:out2=0;break;
                        case 3:out3=0;break;
                        case 4:out4=0;break;
                        default:break;
                }
                buf2[0] = 0xAA;
                buf2[1] = addr;
                buf2[2] = 0x02;
                buf2[3] = buf2[3];
                buf2[4] = 0xFF;
                buf2[5] = 0xBB;
                len2 = 6;
                Uart2Write(buf2,len2);
        }
        if ((buf2[0] == 0xAA)&&(buf2[1] == addr)&&(buf2[2] == 0x03)&&(buf2[4] == 0xBB)&&(len2==5))  //关闭
        {
                switch(buf2[3])
                {
                        case 1:out1=1;break;
                        case 2:out2=1;break;
                        case 3:out3=1;break;
                        case 4:out4=1;break;
                        default:break;
                }
                buf2[0] = 0xAA;
                buf2[1] = addr;
                buf2[2] = 0x03;
                buf2[3] = buf2[3];
                buf2[4] = 0xFF;
                buf2[5] = 0xBB;
                len2 = 6;
                Uart2Write(buf2,len2);
        }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33;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T1中断
    TR1 = 1;       //启动T1

}
void Config2UART()         //串口2配置
{
        S2CON = 0x50;
        AUXR |= 0x04;
        T2L = 0xE0;                                 //65536-11059200/115200/4=0FFE8H
        T2H = 0xFE;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
        IE2 = 0x01;
}
void senddate()//发送输入状态
{
                unsigned char  buf[10];
   unsigned char len=0;
        if((k1==1)&&(bk1==0))
        {
                bk1=1;
         if(IN_1 == 0){xx_1 = 0x01;}else{xx_1 = 0x00;}//查询输入状态打开为1,关闭为0
         if(IN_2 == 0){xx_2 = 0x02;}else{xx_2 = 0x00;}//查询输入状态打开为1,关闭为0
         if(IN_3 == 0){xx_3 = 0x04;}else{xx_3 = 0x00;}//查询输入状态打开为1,关闭为0
         if(IN_4 == 0){xx_4 = 0x08;}else{xx_4 = 0x00;}//查询输入状态打开为1,关闭为0
         zz = ((xx_1)|(xx_2)|(xx_3)|(xx_4));
         buf[0]=0xAA;
         buf[1]=addr;
         buf[2]=0x06;
         buf[3]=0x04;
         buf[4]=zz;
         buf[5]=0xBB;
         len=6;
         UartWrite(buf, len);
         Uart2Write(buf, len);
         k1=0;
         ks=1;
        }
        if(bzw==1){bzw=0;bk1=0;}//消抖延时后清零
}
void main()
{
        P1M0 = 0xC0;   //
        P1M1 = 0x00;
        P5M0 = 0xFF;   //
        P5M1 = 0x00;
        EA = 1;ES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   //配置T0定时1ms
        ConfigUART(9600);  //配置波特率为9600
        Config2UART();
        out3=1;out4=1;out1=1;out2=1;//
        if(Byte_Read(0X0001)==0xff){addr=0;}//首次读取,如果读到0xFF说明没有存过数据,直接付给00值
        else
        {
                addr=Byte_Read(0X0001);
        }
        while(1)
        {
                if((IN_1==0)&&(bz1==0)){bz1=1;k1=1;out1=0;}//点动
                if((IN_1==1)&&(bz1==1)){bz1=0;k1=1;out1=1;}

                if((IN_2==0)&&(bz2==0)){bz2=1;k1=1;out2=0;}//点动
                if((IN_2==1)&&(bz2==1)){bz2=0;k1=1;out2=1;}

                if((IN_3==0)&&(bz3==0)){bz3=1;k1=1;out3=0;}//点动
                if((IN_3==1)&&(bz3==1)){bz3=0;k1=1;out3=1;}

                if((IN_4==0)&&(bz4==0)){bz4=1;k1=1;out4=0;}//点动
                if((IN_4==1)&&(bz4==1)){bz4=0;k1=1;out4=1;}

                senddate();//发送输入状态
                UartDriver();  //调用串口驱动
                Uart2Driver();
                Report();
                if(k==1)        //E2P
                {
                        Sector_Erase(0);
                        Byte_Program(0x0001,addr);  //写入扇区
                        k=0;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T0中断服务函数,执行串口接收监控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_1ms;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UartRxMonitor(1);  //串口接收监
        if(ks==1){js++;if(js==320){js=0;bzw=1;ks=0;}}
        Cnt_1ms++;
        if(Cnt_1ms >= 10000)//10秒
        {
                Cnt_1ms = 0;
                flag=1;
        }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if (RI) { //接收到新字节
        RI = 0;  //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if (cntRxd < sizeof(bufRxd)) {//接收缓冲区尚未用完时,保存接收字节,并递增计数器
            bufRxd[cntRxd++] = SBUF;        // cntRxd++这个很重要,一开始 cntRxd < sizeof(bufRxd)当进入函数的次数增加,cntRxd慢慢变大,当传入的数据不满的时候就        用时间检测,判断是否是传输完成
        }
    }
    if (TI) { //字节发送完毕
        TI = 0;   //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flagTxd = 1;  //设置字节发送完成标志
    }
}

/********************************************************************
                         串口二(485) 发送接收中断函数
*********************************************************************/
void uart2_isr()  interrupt 8
{
        if( S2CON & 0x01 )
        {
                S2CON &= ~0x01;
           if (cnt2Rxd < sizeof(buf2Rxd)) {//接收缓冲区尚未用完时,保存接收字节,并递增计数器
            buf2Rxd[cnt2Rxd++] = S2BUF;        // cntRxd++这个很重要,一开始 cntRxd < sizeof(bufRxd)当进入函数的次数增加,cntRxd慢慢变大,当传入的数据不满的时候就        用时间检测,判断是否是传输完成
        }
        }
        if( S2CON & 0x02 )
        {
                S2CON &= ~0x02;
                flagTxd2 = 1;  //设置字节发送完成标志
        }
}

void UartWrite(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串口数据写入,即串口发送函数,buf-待发送数据的指针,len-指定的发送长度
{
        while (len--)   //循环发送所有字节
        {
                flagTxd = 0;      //清零发送标志
                SBUF = *buf;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buf++;
                while (!flagTxd); //等待该字节发送完成
        }
}

void Uart2Write(unsigned char *buf2, unsigned char len2){//串口数据写入,即串口发送函数,buf-待发送数据的指针,len-指定的发送长度
    while (len2--){   //循环发送所有字节
        flagTxd2 = 0;      //清零发送标志
        S2BUF = *buf2;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buf2++;
        while (!flagTxd2); //等待该字节发送完成
    }
}

unsigned char UartRead(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串口数据读取函数,buf-接收指针,len-指定的读取长度,返回值-实际读到的长度
    unsigned char i;
    if (len > cntRxd){  //指定读取长度大于实际接收到的数据长度时,读取长度设置为实际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len = cntRxd;
    }

    for (i=0; i<len; i++){  //拷贝接收到的数据到接收指针上
        *buf++ = bufRxd[i];
    }

    cntRxd = 0;  //接收计数器清零
    return len;  //返回实际读取长度
}

unsigned char Uart2Read(unsigned char *buf2, unsigned char len2){//串口数据读取函数,buf-接收指针,len-指定的读取长度,返回值-实际读到的长度
    unsigned char i;
    if (len2 > cnt2Rxd){  //指定读取长度大于实际接收到的数据长度时,读取长度设置为实际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len2 = cnt2Rxd;
    }

    for (i=0; i<len2; i++){  //拷贝接收到的数据到接收指针上
        *buf2++ = buf2Rxd[i];
    }

    cnt2Rxd = 0;  //接收计数器清零
    return len2;  //返回实际读取长度
}

void UartDriver(){//串口驱动函数,监测数据帧的接收,调度功能函数,需在主循环中调用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pdata buf[50];
    if (flagFrame){ //有命令到达时,读取处理该命令
        flagFrame = 0;
        len = UartRead(buf, sizeof(buf)-2); //将接收到的命令读取到缓冲区中
        UartAction(buf, len);  //传递数据帧,调用动作执行函数
    }
}

void Uart2Driver(){//串口驱动函数,监测数据帧的接收,调度功能函数,需在主循环中调用
    unsigned char len2;
    unsigned char pdata buf2[50];
    if (flagFrame2){ //有命令到达时,读取处理该命令
        flagFrame2 = 0;
        len2 = Uart2Read(buf2, sizeof(buf2)-2); //将接收到的命令读取到缓冲区中
        Uart2Action(buf2, len2);  //传递数据帧,调用动作执行函数
    }
}

void UartRxMonitor(unsigned char ms){//串口接收监控,由空闲时间判定帧结束,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ms-定时间隔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bkp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dletmr = 0;
    if (cntRxd > 0){  //接收计数器大于零时,监控总线空闲时间
        if (cntbkp != cntRxd){  //接收计数器改变,即刚接收到数据时,清零空闲计时
            cntbkp = cntRxd;
            idletmr = 0;
        }else{                   //接收计数器未改变,即总线空闲时,累积空闲时间
            if (idletmr < 30){  //空闲计时小于30ms时,持续累加
                idletmr += ms;
                if (idletmr >= 30){  //空闲时间达到30ms时,即判定为一帧接收完毕
                    flagFrame = 1;  //设置帧接收完成标志
                }
            }
        }
    }else if(cnt2Rxd > 0){
        if (cntbkp != cnt2Rxd){
            cntbkp = cnt2Rxd;
            idletmr = 0;
        }else{
            if (idletmr < 30){
                idletmr += ms;
                if (idletmr >= 30){
                    flagFrame2 = 1; }}
        }
        }
        else{
        cntbkp = 0;
    }
}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返回:A = 读出字节
INT8U Byte_Read(INT16U add)
{
    IAP_DATA = 0x00;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1;                 //IAP/ISP/EEPROM 字节读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WD1;   //先送 WD1,再送WD2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WD2;   //送完WD2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return (IAP_DATA);
}
/*********************************************************************************************/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 A= 须编程字节的数据
void Byte_Program(INT16U add, INT8U ch)
{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 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2;                 //IAP/ISP/EEPROM 字节编程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IAP_DATA = ch;                  //要编程的数据先送进IAP_DATA 寄存器
    //EA = 0;
    IAP_TRIG = WD1;   //先送 WD1,再送WD2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WD2;   //送完WD2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
//擦除扇区, 入口:DPTR = 扇区地址 */
void Sector_Erase(uint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3;                 //IAP/ISP/EEPROM 扇区擦除命令

//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addr>>8;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addr;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IAP_TRIG = 0x5a;   //先送 WD1,再送WD2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WD2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
void IAP_Disable()
{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IAP_CONTR = 0;      //关闭IAP 功能
    IAP_CMD   = 0;      //清命令寄存器,使命令寄存器无命令,此句可不用
    IAP_TRIG  = 0;      //清命令触发寄存器,使命令触发寄存器无触发,此句可不用
    IAP_ADDRH = 0x80;
    IAP_ADDRL = 0;
}
/*********************************************************************************************/

void Report(void)
{
        unsigned char buf[5];
        unsigned char i;
        if(flag==1)
        {
                flag=0;
                buf[0]=0xAA;
                buf[1]=addr;
                buf[2]=0xFF;
                buf[3]=0xFF;
                buf[4]=0xBB;
                ES=0;                //关串口中断
                for(i=0;i<5;i++)
                {
                        SBUF=buf[i];//发送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
                        TI=0;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
                ES=1;                //开串口中断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定时器0里增加一个10秒标志flag,在主循环中添加Report()函数,定时发送上报继电器状态。

非常好,这个就是我想要的功能,再次感谢!谢谢!

网友A(2021-03-12):
引用 楼主:
非常好,这个就是我想要的功能,再次感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