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快速放电的方法

楼主(2021-02-04):
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使电池的电快速放完,有没有大佬知道该怎么操作

网友A:
快速是多快?取决你电池本身的放电能力

网友B:
要快充,应该用恒压方式充电,有这类控制芯片,百度一下。

网友C:
电压多少,容量多少,放电电流多少,什么类型电池,这些都决定了放电的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多少,容量多少,放电电流多少,什么类型电池,这些都决定了放电的措施.

12V的电压,2000毫安镍铬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快充,应该用恒压方式充电,有这类控制芯片,百度一下。

我是想快速把电放完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V的电压,2000毫安镍铬电池

要多快,也就是放电电流和多少,2安时的电池放电电流也可能是几十安培有可能的,电压除电阻=电力,电流乘时间=安时

网友D:
镍镉电池不怕深放电,那就拿个电阻接电池两端,用万用表监视电压,隔几分钟看一眼就行了呗。

另外,是镉(Cd)不是铬(Cr)。

网友E:
找个汽车大灯上的卤素灯泡,55W-100W/12V,不过长期这样放电对电池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汽车大灯上的卤素灯泡,55W-100W/12V,不过长期这样放电对电池不好

好的,这也是一种办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镍镉电池不怕深放电,那就拿个电阻接电池两端,用万用表监视电压,隔几分钟看一眼就行了呗。

另外,是镉 ...

嗯嗯,谢谢

网友F:
12V的电压,2000毫安,支持10C放电,采用电阻方式可以
取两个100W/12V灯泡并联即可快速放电
理论上可以6分钟放完,但是实际上可能会短一些

网友G:
找个合适的电阻接电池两端,用电压表观察下就行了吧

网友C:
找放电的也方便家家都有电饭煲,计数电饭煲电阻也容易,功率/220=电流,电流*时间=容量。

网友H:
55W-100W/12V电器一连

网友I:
为了安全快速地给电池放电,可以使用电池管理电路和电子负载。

网友J:
利用热水壶加热盘可以快速放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