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加热电路中是用晶闸管加热(结合变压器)好些还是继电器加热好?有什么优点?

楼主(2021-02-04):
加热电路中是用晶闸管加热(结合变压器)好些还是继电器加热好?有什么优点?(本人小白,希望各位大佬能够帮忙回答以下,谢谢

网友A:
继电器可以做得非常大的功率,但是反应慢,温漂大。
晶闸管只能做一般功率,但是反应快,可以用PID算法 实现低温漂

网友A:
继电器可以做得非常大的功率,但是反应慢,温漂大。而且,做不到过零检测,通断的瞬间 火花非常大

晶闸管只能做一般功率,但是反应快,可以用PID算法 实现低温漂,可以使用过零检测方式,温柔的通断。

我也做过可控硅方式的,还带过零检测。
温控器 NTC 可控硅 数码管显示  温控器 NTC 可控硅 数码管显示

网友B:
加热过程中是否有调节,还是一直加热,如果有调节如用PID控制,用晶闸管好,最好用过零触发,否则,区别不大。

网友C:
需要说明加热电路是什么样的,不同加热电路采取的措施是不同的.

楼主:
如果是要做一个恒温箱,是用晶闸管的好还是继电器的?

楼主:
要做一个恒温箱,用那种的比较好?

网友D:
继电器寿命只有10万次啊,你要是用PID控温根本用不了几天,就算是bang-bang控温(类似滞回比较器,高于上限断开,低于下限导通)也用不了几个月。

网友E:
用可控硅可以加算法控制导通角,继电器的只能是迟滞控制,也就是临界点控制

网友F:
继电器只有一个优点:简单。
如果需要精确地保持温度,则需要晶闸管,
为了更精确地保持温度,您需要晶闸管+零检测器

网友G:
这取决于应用和可用资源。 优点或缺点始终相对的。

网友H:
单纯执行加热操作就用继电器,要控温用可控硅,负载大功率的话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I:
继电器的噪音也大,好在原理简单,电路简单

网友J:
追求简单用继电器,追求精度用晶闸管。

网友K:
继电器电压高功率大,可以控制三相电同时加热,控制逻辑简单,缺点是寿命有限,开关电流冲击大,对高速的开关动作反应不过来,温度控制没有晶闸管精确。

晶闸管开关速度快,可以在过零的时候开关,对电路电流冲击小,因为可以快速的控制开关,可以用算法精确的控制温度,寿命比继电器长

网友L:
看应用场景,继电器控制,简单,但控温粗糙,晶闸管控制可以做到很精确,过零开关控制对系统无瞬时大电流冲击。

网友M(2022-10-19):
看楼主你的要求  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用于直流、交流控制的开关控制  寿命以总次数计算
如果输出频率太高 太高  使用寿命短
晶闸管一般用于频率变化较快的场合 用于直流电的通断控制

网友N: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可以做得非常大的功率,但是反应慢,温漂大。而且,做不到过零检测,通断的瞬间 火花非常大

晶闸 ...

已经有了电源变压器隔离,再用PC817做过零检测就多此一举了。

网友O:
晶闸管或继电器用于控制加热设备最需要注意的是:一、晶闸管即使断开了,在电加热器两端依然可能造成触电。二、晶闸管的开关速度快,不产生火花,继电器速度稍慢,动作时有火花产生。三、继电器的控制功率可以做的很大,晶闸管电流太大时,发热严重可靠性降低。四、晶闸管如果没有完全导通时,会污染电源,继电器不会产生这个问题。

网友P:
功率耐压方面满足要求的话,当然晶闸管是首选。

网友Q:
温差大,继电器可以做得非常大的功率,但是反应慢,温漂大。

网友N:
引用 网友Q:
温差大,继电器可以做得非常大的功率,但是反应慢,温漂大。

荒唐,继电器哪来的什么温漂?

网友R:
哪个好用用哪个,先完成实现在考虑优化问题

网友S:
大功率用接触器,中功率用继电器 小功率用可控硅。

网友T:
精确控制选晶闸管,但大电流时功耗大,需要加强散热;大电流,低频率通断用继电器。

网友U:
个人偏好晶闸管,反应速率快耐压,但能耗大

网友V:
如果成本还可以的话可以用可控硅或者调功器,调功器功能比较多,调节起来结合PID效果比较好,一般都配有电流4-20毫安的弱电控制信号,调节精度高

网友V:
我一般用调功器和可控硅比较多,继电器比较直接,调功器对变压器的冲击比较小,因为调功器一般都有弱电的4-20毫安控制信号,结合PLC可以通过PID进行很好的控制和调节,继电器如果是大功率对变压器冲击较大。

网友W:
最好是同时使用,晶闸管控制温度,继电器超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