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串口轮询和中断 源程序详细注释

楼主(2021-02-05):
这是刚接触串口一些心得体会:轮询方式将接收函数放在while循环中,每次循环cpu主动询问并判断是否有数据接收,接收占用CPU资源较多,所以一般使用串口中断方式接收数据,串口接收到数据后触发中断,cpu被打断,中断当前任务去处理接收的数据。个人理解轮询和中断最大区别就是cpu主动和被动请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理解,欢迎提出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beep.h"

int main(void)
{
        u8 buf[50];
        LED_Init();       //LE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USART1_Init(9600);//串口1初始化
        while(1)
        {
                USART1_ReceString(buf);
                printf("%s\r\n",buf);
                if(strcmp((char*)buf,"开灯")==0)
                {
                        LED1_ON;
                        LED2_ON;
                        LED3_ON;
                        LED4_ON;
                        printf("主人,已为您开灯\r\n");
                }
                else if (strcmp((char*)buf,"关灯")==0)
                {
                        LED1_OFF;
                        LED2_OFF;
                        LED3_OFF;
                        LED4_OFF;
                        printf("主人,已为您灯关\r\n");
                }
                else if (strcmp((char*)buf,"启动蜂鸣器")==0)
                {
                        BEEP_ON;
                        printf("回禀大人,蜂鸣器已响\r\n");
                }
                else if (strcmp((char*)buf,"关闭蜂鸣器")==0)
                {
                        BEEP_OFF;
                        printf("回禀大人,蜂鸣器已关\r\n");
                }
        }
}

#include "usart.h"

//输出重定向 (重新定义输出方向)
int fputc(int ch,FILE *f)
{
        while(!(USART1->SR&(1<<6)));//等待传送已完成
        USART1->DR = ch;
        return ch;
}

/**********************************************************************
*函数名:u1_printf
*功  能:自定义的打印函数
*参  数:格式参数
*返  回:无
*备  注:等效于库 函数printf
**********************************************************************/
void u1_printf(char* fmt,...)
{
        unsigned int i,length;
        char TxBuff[100];
        va_list ap;
        va_start(ap,fmt);
        vsprintf(TxBuff,fmt,ap);
        va_end(ap);
        length=strlen((const char*)TxBuff);
        for(i = 0;i < length;i ++)
        {
                while(!(USART1->SR&(1<<6)));
                USART1->DR = TxBuff[i];
        }
}

/**********************************************************************
*函数名:USART1_Init
*功  能:串口1初始化
*参  数:波特率
*返  回:无
*备  注:
1.时钟使能 GPIOA 和串口1
2.串口1引脚 TXD(PA9)   RXD(PA10)配置为复用模式
**********************************************************************/
void USART1_Init(u32 bound)
{
        float usartdiv;
        u16 DIV_Mantissa;//整数部分
        u16 DIV_Fraction;//小数部分
        RCC->APB2ENR  |= 1<<4;//串口1时钟使能
        RCC->AHB1ENR  |= 1<<0;//PA端口使能

        //PA9配置复用模式,且映射到USART1
        GPIOA->MODER  &=~(3<<9*2);  //清零
        GPIOA->MODER  |=2<<9*2;     //复用模式

        GPIOA->OTYPER &=~(1<<9);    //推挽

        GPIOA->OSPEEDR &=~(3<<2*9); //清零
        GPIOA->OSPEEDR &=1<<2*9;    //速度25MHZ

        GPIOA->AFR[1]  &=~(0xf<<4);//4~7位清理
        GPIOA->AFR[1]  |=7<<4;                //映射(选择)

        //PA10配置复用,且映射到到USART1
        GPIOA->MODER   |=2<<10*2;   //复用功能
        GPIOA->AFR[1]  &=~(0xf<<8);        //位清理
        GPIOA->AFR[1]  |=7<<8;            //PA10映射到USART1

        //CPU帮我们算波特率
        usartdiv=84*1000000/16.0/bound;
        DIV_Mantissa=usartdiv;
        DIV_Fraction=(usartdiv-DIV_Mantissa)*16;
        USART1->BRR=DIV_Mantissa<<4|DIV_Fraction;

        USART1->CR1 |=1<<13|1<<3|1<<2;//串口使能,发送使能,接收使能
        printf("串口1初始化\r\n");
}

/**********************************************************************
*函数名:USART1_ReceByte
*功  能:串口1接收单个字节
*参  数:无
*返  回:字节数据
*备  注:
**********************************************************************/
u8 USART1_ReceByte(void)
{
        while(!(USART1->SR&(1<<5)));//等待接收完成
        return USART1->DR;//读取数据
}

/**********************************************************************
*函数名:USART1_ReceByte
*功  能:串口1接收单个字节
*参  数:无
*返  回:字节数据
*备  注:
**********************************************************************/
void USART1_ReceString(u8 *buf)
{
        u8 ch;
        while(1)
        {
                ch=USART1_ReceByte();
                if(ch=='\r'||ch=='\n')
                {
                        break;//接收
                }
                *buf++=ch;
        }
        *buf=0;//构成字符串
}

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