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时钟+测温程序

楼主:
           引脚定义
        //LCD1602 IO设置
       LCD1602_RS = P2^5;
     LCD1602_RW = P2^6;
    LCD1602_EN = P2^7;

/DS1302 IO设置
sbit DS1302_RST = P1^2;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sbit DS1302_IO = P1^1;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sbit DS1302_CLK = P1^0;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DS18B20 IO设置
sbit DS18B20_DQ = P1^3;

//按键 IO设置
sbit KEY1 = P3^2;
sbit KEY2 = P3^3;
sbit KEY3 = P3^4;
sbit KEY4 = P3^5;

3.LCD1602时钟 测温.zip

网友A(2021-02-21):
你好,你的这个LCD1602是接IIC的接四根线通讯,还是接16根线的?

网友A:
没有看到单片机P0口,接上拉电阻和LCD1602DATE1-7的引脚

网友A:
是不是接在了反面?

网友B:
发个电路图吧

网友C(2021-03-31):
请问又PCB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