懵,各位都在用什么软件编程和烧录stm32?

楼主(2021-02-05):
用什么软件编程和烧录stm32,网页上说什么的都有。请教一下大家都在用什么?

网友A:
软件用KEIL530,仿真器用J_LINK,ST_LINK,U_LINK都可以。

网友B:
编程 Keil  IAR   烧录st_link  J_link  串口

网友C:
串口烧录:Flymcu
调试仿真:J-link OB
编译器   :Keil5.12

网友D:
keil开发软件

网友E:
软件用Keil-MDK,下载用ST-LINK,配置好后直接在Kei中即可下载

网友F:
编程用keil 3, 烧录用ISP

网友G:
我觉得最方便的是stlink,算电源4根线插上就下载 不用其他操作

网友H:
VScode + PlatformIO+ST-link

网友I:
ST Link 非常好

网友J:
编程 Keil
烧录J-LINK

网友K:
不会玩STM32可以看看正点原子的视频教程,有详细的使用教程

网友L:
stm32用keil mdk版本编程,烧录,我用普中自带的烧录软件可以烧录,然后用我用大是stlink

网友M:
KEIL-MDK编程,下载器J-LINK;
如果从51单片机过度过来的话KEIL会很熟悉,如果用标准库写32只需要在KEIL那个绿色的按钮里添加用到的库函数就行了很方便的,用过原子附带的ST-LINK它是说因为什么ST公司和他们合作不让用其他的才转成ST-LINK,不然用J-LINK的还是蛮多的,J-LINKV9下载器可以自由选择SW或者JTAG下载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KEIL-MDK编程,下载器J-LINK;
如果从51单片机过度过来的话KEIL会很熟悉,如果用标准库写32只需要在KEIL那 ...

JTAG优点无非就是可以把多个单片机串起来一起调试吧!这种需求是极其罕见的。至于其他方面JTAG比SW有什么优势呢?洗耳恭听。

网友O:
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跨平台的开发环境,免费的。下载用ST-Link2。

网友P:
调试仿真:J-link OB

网友Q:
我用的是Keill 4编程,用AD烧录STC89C51,不知道能不能适用STM32

网友M:
引用 网友N:
JTAG优点无非就是可以把多个单片机串起来一起调试吧!这种需求是极其罕见的。至于其他方面JTAG比SW有什么 ...

我不是强调JTAG与SW之间的差别,你可以仔细读读我的回答,我自认为没有歧义,我只是强调的是J-LINK的优点(包括想用JTAG和SW的哪一种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