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程序显示不正常,最后一个一直全亮

楼主(2021-02-05):
刚刚学习几天,求大佬帮忙检查一下这段代码,自己检查了很多遍,实在发现不了问题所在
问题是:下载后8个数码管最后一个一直全亮,用别人的代码最后一个正常显示
#include <reg52.h>
#define SEG P0 //数码管段选

//***********************************
sbit c=P2^7;        //138译码器                   **
sbit b=P2^6;        //        端口                       **
sbit a=P2^5;        //        分配                           **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6]={0xb0,0x71,0xdb,0x76,0xcf,0x5e};//菜单段码
void MenuDisplay();//菜单显示

void mian()
{
        MenuDisplay();
}

void Menu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6;i++)
        {
                switch(i)
                {
                        case(0):
                                        c=0;b=0;a=0;break;
                        case(1):
                                        c=0;b=0;a=1;break;
                        case(2):
                                        c=0;b=1;a=1;break;
                        case(3):
                                        c=1;b=0;a=0;break;
                        case(4):
                                        c=1;b=1;a=0;break;
                        case(5):
                                        c=1;b=1;a=1;break;
                }
                SEG=Display[i];
                j=50;        //将变量 j 增大发现最后一个数码管的显示方式是----正常代码与全亮交替显示
                while(j--);
                SEG=0x00;//消隐
        }
}

网友A:
看了下,你要的显示应该是扫描显示。而你的程式只有单循环,所以停留在最后一位。这样改改试下:
void mian()
{

MenuDisplay();
}

网友A:
大概看了下,你要求的应该是逐位扫描显示。而你的程式只有单循环,没反复循环,所以显示停留在最后一位。这样改改试下:
void mian()
{
       while(1)
        {
           MenuDisplay();
        }
}

网友B:
void mian()//函数名错
{     //函数体错
        MenuDisplay();
}
正确;
void main()
{
        while(1)
        {
                MenuDisplay();
        }
}

网友C:
貌似只有6个数据

网友D:
没有循环吧,试试while或者for循环,我个人习惯for

网友E:
你的扫描过程没有循环

网友F:
加个while(1)让他一直循环你的 MenuDisplay()函数,不然只会运行一遍整个程序就结束了,只会停留在你最后显示的那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个while(1)让他一直循环你的 MenuDisplay()函数,不然只会运行一遍整个程序就结束了,只会停留在你最后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下,你要求的应该是逐位扫描显示。而你的程式只有单循环,没反复循环,所以显示停留在最后一位。这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