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路的能量效率问题研究

楼主:
对于一个电路,如何判断这个电路的能量效率的高低呢?
举例来说:

这个电路对于差分信号vin+和差分线号vin-到输出信号vout,它的整个电路架构中能量效率是高还是低呢?

网友A(2021-02-07):
对于每个输入信号,仅当相应的晶体管导通时,才会有与输入有关的功耗。 您可以分别计算功耗并进行比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每个输入信号,仅当相应的晶体管导通时,才会有与输入有关的功耗。 您可以分别计算功耗并进行比较。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