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断电位置记忆问题

楼主(2021-02-05):
如图示用STC8F单键控制48二相电机

        步进电机初始位置A点(单键控制)
       第一次安键按下时电机A点向右B点转40度停,
       第二次安键按下时B点反转向左转80度经原始位置A点达C点停,
       第三次安键按下时C点右转到中间原始位置A点停,完成一周期工作。

    如果正常使用回到原始位置就没问题,但如果不在A点位置断电,不管是在B点或C点,或转动中断电,原始位置A点就变化,就会乱掉。
怎样才能做到下次开机能自己回位原始位置A点或做一个自动转回原始位置A点?

网友A:
需要设置位置传感器,以使设备加电后自动找原点。最原始的方法是用凸轮开关、行程开关等机械装置获取位置信息。也可以用光电管、干簧管、霍尔等元器件获取位置信息。个人感觉光电管方案很容易实现,这对有一定动手能力的人来说不算难事。

网友B:
建议在A点位置增加定位传感器,这样一开机就进行检测是否在A点,如没有则转动对准A点;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不管它现在在什么位置,开机时固定先转到B或C点,然后再转回来到A点,这样就可以准确定位开机后的位置.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有很多种解决办法,以下方法是其中比较简单的。
1.首先了解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确定你需要的精度规划细分。假设你不需要细分,每个脉冲1.8°,23个脉冲就是40°了。(实际情况,还要参考你的齿轮配比)
2.从A到B和从B到C的运动过程,可以不用计数。两个端点都有限位开关来判断。你只需要在达到C以后,开始计数你的脉冲就行了。
3.每次异常断电,都去找C点的限位开关信号。 找到后,反向运动,计数23个脉冲停。这样就回到A点了。

网友D:
上电复位,利用单片机存储保存断电时的位置,加传感器。。这些都可以

网友E:
开机慢速反转,感应到左限后减速停止,再极慢速正转,离开左限位设当前角度为-41度,再以快速定位到0度后停止,回参考点完成

网友F:
开机先朝向一侧运行, 碰到限位再回到中心

网友G:
首先设计一个电压检测电路 当输入电压低于阀值产生中断或置位低压标记

1. 在轴上加角度传感器 ADC采集角度电压放在缓冲区 一旦电压低于限值则往EEPROM写入数据
2. 从最小到最大角纪录步进电机总步数 运行中纪录以运转步数 一旦电压低于限值则往EEPROM写入数据
3. 8楼师兄的方法也可行

网友H:
你的硬件上已经设置了B点和C点限位开关了,上电后还找不到A点?

网友A:
还有一种叫角行程导电塑料电位器的器件,中心点接0电位,两端接正负电源。改变旋转角可获取同比正负电压值,可准确判断机械位置。船舶舵机控制有用到。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回复, 方法不少

网友I:
我是加的传感器

网友J:
要确定断电后步进电机的轴位置,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使用绝对式旋转编码器,另一种是在通电时使用限位开关将步进器“归位 HOME”, 然后以相同的角度移动量回到原始位置。

网友K:
都做好了,我觉得还是软件控制好,就碰到限位开关再返回。不过我很好奇这个是干啥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