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OLED-T12焊台的补充 附源程序原理图等资料

楼主(2021-02-06):
首先感谢王志浩等人分享的程序,程序版权属于原作者,本人只是修改了硬件部分及部分软件代码。1,原图纸单片机使用的是LQFP32封装,价格高不容易买到,这里换成了便宜且容易买到的LQFP44封装的单片机(T B价5元左右)。2,航空插座换成4针的(T12+/GND/PE/SLEEP),大家制作的时候可以用手机数据线代替,不必再去购买昂贵的5芯电缆。3,5V降压部分用了最简单的稳压管+三极管方案,元件容易获得成本更低。4,场管换成了价格低廉的APM9435(1毛钱1片,SOP-08封装)。最后附上所有资料,祝大家制作成功,再次感谢原作者公开的资料。

原理图

原理图

PCB正面

PCB正面

PCB背面

PCB背面

赠品1

赠品1

赠品2

赠品2

成品

成品

说明书

新原理图

程序,已修改完IO

lay6文件

楼主:
程序适配V3.3版本,其他版本程序需要修改IO和ADC采样部分电阻。

网友A:
lay6文件用Altium能打开吗?

网友B:
硬件修改下支持936的不好吗

网友C(2021-03-10):
感谢分享,正需要这个!

网友D:
很漂亮,不错的设计

网友E:
非常好的教材,正需要,感谢楼主

网友B:
接口换成5芯的啊,这样方兼容936的手柄。

网友F:
楼主你好,有老式数码管控制板的程序吗?

网友G:
非常好,适合新手入坑

网友H(2021-04-26):
好东西,自己去打样一点电路板,自己做做卖还不错

网友I:
不错,这可是系列产品的节奏啊!!

网友J:
数码管  和 OLED 等多个版本,学习挺好的.
我觉得:
在实际做功率性应用产品,对  电源的要求(稳定性好)  不能忽视;
软件 UI   等 其它 应该要方便合理.

网友K:
好东西,一直想学习一下T12的程序,正好下载来学习一下

网友L(2021-06-11):
STC15F2K60S2  可以用28脚芯片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L:
STC15F2K60S2  可以用28脚芯片的吗?

同问,要改IO口

网友L:
STC15F2K60S2 这个单片机现在涨价了  好贵 还没有现货  能用其他型号的芯片代换吗

网友M:
老式数码管控制板上面有这原件没有标注,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下原理图个程序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A:
lay6文件用Altium能打开吗?

好像不能的

网友O(2021-07-22):
这个太好了,感谢,,下载来搞一下,,,,

网友P(2021-11-01):
这个太好了,感谢,,下载来搞一下,,,

网友Q(2022-01-01):
版主,屏幕应该怎么买到,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R(2022-02-05):
设置里面很容易花屏,换过2个屏都是一样

网友S:
这个不错,可惜不会打板什么的,看看吧支持一下

网友T(2022-03-09):
PCB板 是否可以 直接打样???有没PCB制板文件

网友I:
这个不错,可以做个试试

网友U:
这个应该有人成功过吧?

网友T(2022-04-08):
PCB 文件在哪里??可否共享

网友V(2022-06-26):
为什么不合成一个下载文件呢,一个一个的去下载

网友W:
引用 网友A:
lay6文件用Altium能打开吗?

不能,要用Sprint-Layout打开!

网友X(2022-10-26):
这个太好了,感谢,,下载来搞一下

网友Y:
这个能搞一搞

网友Z:
老哥,0.91的oled有验证过嘛??

网友AA(2022-12-25):
非常希望作者提供一个gerber文件

网友AA:
这儿存在一个问题。 我找不到gerber

网友V(2023-03-05):
有pcb文件吗,能分享一下不,谢谢

网友AB:
这么齐全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AC(2023-05-21):
复刻了,但无法拿起唤醒,请问问题出在程序上还是电路上?

网友AC:
复刻了,但无法拿起唤醒,需要如何进行设置呢?看到config.h中震动开关 未使用。

网友AC:
没有启用震动开关,config.h文件中提到。需要如何更改才能正常呢?@bxyyhan

网友AD:
有出电路板的吗?买两套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有出电路板的吗?买两套玩

打完样的空板还有几张,我现在也不玩了,你需要送给你。

网友AE:
引用 楼主:
打完样的空板还有几张,我现在也不玩了,你需要送给你。

我也想要空板,能给我2张吗,谢谢

网友AF(2023-08-31):
赠品的pcb文件呢?

网友AG:
输出部分的G1的MOS是不是一直导通呀,是不是铬铁一直再加热

网友AH(2023-11-09):
看了这个帖子,又有了打板的冲动了。

网友AH:
很不错的设计,有机会一定打板做一下。

网友AI(2024-05-28):
0.96-OLED-T12焊台

网友AJ:
来个串口LCD12864版本的就完美了   oled屏幕光衰太严重   数码管显示内容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