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怎么设计成两屏切换呢 求帮助

楼主(2021-02-06):
新手求仿真程序提供参考解答

网友A:
只要把EN分开控制,其它接口并联。

网友B:
最好使用I2C 1602 LCD。 更容易控制。

网友C:
弄个16*2的二维数组,记录每一个像素点状态,切换时之间将像素点胡数据换过去就行国

网友D:
弄个按键 设置标志位就可以了